哎,始终找不到较好的思路.各位大虾有空进来做一下.

楼主(2007-01-26):
有个充电电路,是交流220通过整流给10000UF大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在DC120V_250V之间任意控制,由于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所以不加限流措施的充电电路无法保证稳定性,就连电容两端的电压精度也很难控制,所以一直找不到一种简单的恒流电路,或者单单是限流,不知各位大虾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用倍压整流电路给电容充电

充到设定值时,停止充电。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选择合适的PTC材料做的自复保险做限流器件

不过普通的不行,必要时再串入一个低值电阻。

网友C:
楼主没有把问题讲清楚

1、升压速度是多少,上电以后要求多长时间达到设定电压。
2、降压速度要求多少,任意控制就有降压的可能,比如原来是200V,要降到150V,要求多长时间达到150V。
3、电容两端电压精度要求多少。

这些东西是影响设计方案最关键的参数,而楼主一个都没有给,该如何帮你?

网友D:
串联一个电阻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

电容电压控制精度为+-0.5%,充电时间为1S-3S.
采用电阻限流的思路肯定不可取,发热先不说就说电阻瞬间所承受的功率就吓你一跳,以300V充电电压,电流1A这样这个电阻瞬间所承受的功率就是300W,为此我也用25W200Ω的水泥电阻进行实验,结果没充几下就开路了,电阻外壳裂开.
采用PTC热敏电阻10D20进行实验测试,可以说基本没效果.
根据电容感抗原理,用电容倍压形式进行限流控制,电流控制住了,但温升和电压精度仍无法保证.为什么电压精度无法控制?针对这个问题我分析可能是程序循环控制周期太长(2MS),所以我把控制周期缩短到500US,结果电压精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前后两次充电有时会产生很大的电压差,在确保程序无误的前提下,我怀疑是用了可控硅的原因,就因为可控硅是过零型关断器件,又由于控制时间和交流电压波形在相位上有偏差,从而造成前后充电电压有个10MS的充电时间偏差,针对这个原因我把可控硅改用IGBT 160A600 结果电压控制的很稳,解决了精度在回过头来去改善限流方案头就大了,电路越搞越复杂,都搞得没信心了.
在否定电容限流方案后,我想用电感来限流,根据感抗计算公式2Πfl做了个650MH的大电感进行实验,效果也不错,温升也下来,精度也控制住了,可是体积和重量却翻了好几倍,没办法只有提高F来缩小体积,下图为我画的一个用40K频率的PWM波进行调制的恒流充电电路,请各路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为什么就没简单的限流电路呢?

网友E:
楼主需要的东西,前面几帖没有说清楚

实际上,楼主需要的是:
在1s至3s时间内对10000uF电容充电,充电终止电压120-250V,精度0.5%。
在3s内电流不能过大。
所以充电过程是两阶段。前一阶段为近似恒流,目的是充电电流不过大。后一阶段为恒压。在电容两端电压接近终值时改为恒压,保证充电终止精度0.5%。

建议楼主用倍压整流,供给一个线性稳压电路。线性稳压电路部分输出电压根据楼主要求必须可调,范围是120-250V,输出电流根据3s的时间要求,应该至少1A以上或更大。
充电过程中,由于倍压整流输出近似恒流,线性稳压部分的管压降相当小,管子近似饱和,故功耗不大。电容充足电后,线性稳压部分的压降相当大(300V-120V=180V),但电流很小,故功耗也不大。

以输出0.5%的精度要求,用开关电源实现不是不可以,稍感困难,用线性稳压则相当容易。
线性调整管可以用大功率双极型管,但二次击穿容量要够大,因为充电过程中管子可能短时间处于大电流大管压降状态。
在同一个线性调整电路中实现前阶段恒流后阶段恒压,从电路上可以实现,但管子功耗很大,不好。

网友F:
占个位关注中

占个位关注中

网友E:
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倍压整流

如果是220V倍压,电压太高,不方便。
可以在输入处串联一个电容,这样也有近似恒流特性。
类似的电路(不是桥式整流,而是两个半波)在本版面贴出过多次,用电容限流产生低压直流。我总是劝这些年轻人别这样,太危险。但这样的电路用在这里却非常合适,输出电流很小时输出电压约300-320V,正适合楼主需要。

网友G:
多谢 maychang 前辈

maychang 前辈对您的思路谈谈我的看法如有不妥请批评,谢谢.
作为倍压整流其充电的平均电流是可以理解为恒流,严格讲应该更像是个微分电路,由于其瞬间冲击电流大,所以将其理解为一个瞬态响应慢的恒流源,这种电路从选择电容量来控制充电电流,但是高电压大容量的无极性电容价格贵而且体积相当的大,用电解来代替,这种频繁的自举升压冲放电方式,因为其电流大加之或多或少的负压,避免不了电容的温升.而且瞬间极大的冲击电流对控制电压精度无法保证,如果加上你的线性稳压电源估计精度没问题,但是这个线性稳压电源又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呢?开关式还是传统的串联型电流放大电路?谢谢!

网友E:
回楼主

这里的电容不能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必须用无极性电容,没有办法。
不一定用倍压电路,可以在电源220V输入处串联电容来实现近似恒流。能够恒流的原因,对倍压整流来说可以理解为每个交流电的半周期倍压整流至多输出它所充上的电荷,对串联电容的整流电路来说也是如此。
线性稳压电源当然是指非开关式的。如果用开关电源,恒流的要求可以在开关电源内实现,很多开关电源电路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只要保护不是关掉电源而是限制电流就行。不过这样的电路比较复杂,成本也高,你的要求并不高,完全可以用比较简单的电路实现。我是从复杂程度和成本考虑的。估计你要的数量不会很多,那么设计工作的成本就不能太高。

网友G:
谢谢,麻烦啊

不用倍压也的倍压,因为负载只能提供给直流电,大容量电解,所以电容串入后输出需要整流,不管是半波还是全波,作为电容来限流必须有个充放电过程,否则这样的电路不会正常工作,因为电容对流过同一方向的电流只能是个充电过程.而作为全波整流其实就是个倍压电路,至于是倍压还是降压就取决于电源的内阻,但最终目得是用来限流的.
作为我这个电路单单电容限流不够,因为电压精度无法保证,而且用无极性电容就更加不太可能.体积太大.我在想以两个电解相互串联和两个二极管相互并联方式组成的无极性方式是否可长时间工作与交流?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H:
赞同11楼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1楼: 其实也不一定要用倍压整流

如果是220V倍压,电压太高,不方便。
可以在输入处串联一个电容,这样也有近似恒流特性。
类似的电路(不是桥式整流,而是两个半波)在本版面贴出过多次,用电容限流产生低压直流。我总是劝这些年轻人别这样,太危险。但这样的电路用在这里却非常合适,输出电流很小时输出电压约300-320V,正适合楼主需要。

网友G:
maychang前辈能发个图吗?谢谢!

我对您所说的电容不做倍压的限流方式不是很明白.

网友E:
这个图在坛里到处都是

现在在电源技术版面就有lunen发的“请教这2种电容降压电路那种更可靠些?”一帖。
画得很难看,不过没有错。
楼主要用,整流管容量和电容容量都要加大。电容量估计十几uF应该够了,不超过十几元。

网友G:
其实那是个两倍压电路

因为电容量小所以流过的电流就小,换句话因电容容抗大加上稳压二极管进行限压,所以成了个降压电路.

网友I:
实际上就是要个限流限压电路,而且功率还不小

由于过渡期功率很大(几百W),既要可靠又要精度的情况下成本不可能小的

基本上maychang 的方案是成本最低的了,但一定要考虑过渡期的管耗,功率余量一定要留够哦

要想发热小,只有两种方法:
1、用无功器件(比如电容)分担大部分无功功率
2、做个限流限压的开关电源,或者是恒功率限压电源

网友E:
回楼主

没有让你用稳压管作桥式整流呀!再说也不是倍压整流。
这个图,无非就是在桥式整流的输入端串联一个电容,利用电容的容抗进行限流就是了。
你要的充电电流达安培级,当然这个电容的容量要够大,否则充电时间太长,不能满足充电时间3s的要求。

网友G:
让我来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倍压的,不对的地方请大虾指正.

假设市电正半周交流电经过D4,C2,D1给C1充电,C1两端电压为左负右正,见左图
在交流负半周电流方向改变,经过C1,D3,C2,D2,从而使C1两端的电压瞬间发生正负极性改变,这个瞬间的过程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其实它是一个自举升压的过程,即倍压.又由于C1容量偏小与C2所以只有经过无数个周期后C2两端的电压应该是C1两端电压的两倍.不考虑电容漏电和其他线路因数C2两端的电压应该是VC2=2(√2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