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读过数字电路表的电路图啊,上面的一个个长方形怎

楼主(2007-01-31):
(图片)

网友A:
滑动开关的导电滑片

相当于普通开关的“刀”。

楼主:
上面的是什么原理呀,搞不懂,看很久了

网友B:
多刀多掷的开关。

拆个实物看看就很明白了。

网友C:
那是挡位开关的触点

网友D:
连系我

那是数字万用表的金圈。是很难的。把你的电话和邮件地址发给我。我可以帮你。我搞数字电路十年了。我的Email:ch_gan@126.com

网友E:
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F:
不会吧?这都看不懂吗?

就是有5组触点的多刀多掷的开关啊(这个开关是排在PCB上的)
12;34;56;78;910分别是5对滑动铜片,一起动的

每个档位对应一行,这一行的12;34;56;78;910分别连接起来就是当前工作的实际电路了

楼主:
謝謝xwj ,現在有點頭目了

网友G:
转换开关的接触点

转换开关的接触点,互相靠近的为同一**所连接的一对.
a、b、c、d、e,共有5对,32档位点.因此,实际上有2*5*32个接触点.要把这些点一一画出很不方便,采用"方框"是简化画法.

若说这个开关是5刀32择开关,那就不妥了。这类仪表开关一般是同时带有功能转换,量程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