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07-01-31):
请问大虾:如何在protel99se.SCH中如何输入日文或者俄文字符?我在输入法中添加了俄文输入法,可是在SCH中输入不了俄文字符。谢谢!

楼主:
请各位快给个办法呀,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中文输入也是打补丁的!!

日文或者俄文字符也需要不定吧!

如果字符不多,转成bmp图形再转pcb放进去

网友B:
目前只有先转成BMP再导入到PCB

网友C(2008-06-10):
为什么在自动编号后,有的元件就会反向呢?

请各位大虾给以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