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提供一些贴片MOSFET的型号,谢谢!

楼主(2007-01-31):
要求:耐压大于15V,能驱动500mA的电阻性负载,价格尽量低。

楼主:

要求:耐压大于15V,能通断500mA的电阻性负载,价格尽量低。

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A:
请看这里

http://www.18ic.com/datasheet/mosfet/gl3401.html

网友B:
你需要的电流,VDS?p沟道,n沟道?什么封装的

SOT23: N沟道,MMBF170;P沟道,NTR4101P。

楼主:
查了一下MMBF170的datasheet,它不能达到要求。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说得不够详细。

我这个应用是:
供电电源4.5V,驱动1W的LED,电流要求有350mA,LED的压降约3.2V,假如用三极管的话,管压降0.6V,这意味着电压降到4V时LED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想采用N-MOSFET,这样电压可以降到3.几伏LED还能工作。

手机锂电池保护用的MOSFET肯定能达到要求,可我不知道型号。

另外,价格要尽量低。

我对常用元件的价格没有一点概念,不知道到哪里获得这些信息。求哪位大侠讲解一下贴片电阻、电容等常用元件的大概单价。

网友C:
2N7002,量大又便宜.

楼主:
谢谢bsbjx

谢谢bsbjx :
刚刚查了一下2N7002的datasheet,VGS=5V时,源漏电流500mA时的电压有1V,还不如三极管,在这个应用下不好。
不过用来驱动100mA以下的负载比8050要好,不知道价格是多少,替换8050要贵多少?

maowenyuan@126.com

网友D:
2N7002的Ron太大,推荐:

BSH103的Ron小于0.5om,Id>850mA, SOT23封装,而且很便宜

楼主:
谢谢lydyf,从参数上看可以,我去问问价格。

谢谢bsbjx,2N7002单价才8分,用它替换9013之类的三极管不增加成本,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