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问题

楼主(2007-02-01):
我用MC78H05稳压器,它的负载电流为1.5A,但是发热比较严重,这是为什么呢?那又上如何解决的呢?
哪位朋友知道的话,请说说好吗?
谢谢!!!

网友A:
电流不能变,只能减少压降

发热量是由通过的电流和两端压降决定的。

楼主:

那发热量与电流和电压的关系是如何???

网友B:
P=UI

P=UI。这关系。

要减少发热,换成DC-DC。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