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谐振荡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图中 为一多谐振荡来驱动RED*4和YELLOW*4灯的,但是频率开始慢,随后就开始快起来了.

2.  有时上电的时候就不闪动了 2种的同时亮了 不知道那里的原因呀

  图中IC1为一升压IC ( 2.4V-5V)的,希望每种灯亮的时候到地的电流为80MA,以确保LED的亮的

 希望各位指教呀

楼主:
传图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112655558.pdf

网友A:
多谐振荡

按楼主的C1和C3用47uF还可能产生振荡吗?
我按楼主的做了一下仿真,根本就振不起来

网友A:
多谐振荡器

楼主请看修改后的参数,

网友A:
这是仿真后的波形,

两灯交替闪烁,

网友B:
简化电路,节约成本

简化电路,节约成本。
LED直接接到Q2,Q3上。Q1,Q4去掉。

网友C:
原图问题R3,R4太大,R2,R5太小,Q2,Q3不能饱和

网友A:
直接接不行

7楼:直接接不行吧,LED亮度不够,且有可能不能振荡了.LED将Q1Q2集电极钳位了

网友B:
直接接可以

直接接可以。调节一下参数就OK了。

网友D:
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R1、D1并联到R2上,右边也是,同时R3、R4减小

楼主:
不会吧

  如果Q3 Q4不用可以吗  我的LED*4 要80MA的电流以确保亮度呀

 不过去试试看呀

网友E:
我的妈啊.这年头还有人搭这么复杂的电路.

用个555 一个管子接正一个接地不就行了.
居然还有人给他仿真讨论.昏!

网友F:
tpe1026用的是PROTEUS什么版本?

我这个6.9SP5的好象和你那不太一样……

网友G:
LED 80M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