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Imin测试问题

楼主(2007-02-01):
431 Imin测试的问题,大家是怎么测试的。是直接测试电流吗?
比如规格是0.7mA,我就加0.7mA电流进去,测试他Vref,在和正常情况下Vref比较的吗?

网友A:
不是這樣吧,

逐漸降低輸入電流,監測vref, 能保證verf的最小電流

网友B:
最好不要小于1ma

网友C(2008-12-29):
应该是这样吧

Ikmin是当Vak=98%*Vref(测试值)时的Iref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