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一个芯片的输出,是微分输出,该怎么接喇叭?

楼主(2007-02-02):
资料中的介绍是
  The recommended spkout (at pin) voltage level is about 1600mV ~ 2V differential.
  实际测试是spk+和spk-输出的是频率1Mhz,方向相反的信号,以前从没有接触过这种信号,请问这种信号该如何接到喇叭上发声?

网友A:
1MHz,接到喇叭上也听不见

不知道楼主想要干什么。

网友B:
什么型号的IC?超声波?

网友C:
是D类功放?

楼主:
继续提问

  这种信号,频率1Mhz,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脉冲宽度变化,但频率不变。
  我的意思是,这种信号肯定不能直接接喇叭了,应该有一种转化方法或者转换芯片,转换成喇叭能发声的信号,我想知道怎么转换?

网友D:
这是量化的信号

要进行逆变换恢复才行,但量化的方法很多,你得先知道该芯片的功能,正确的做法是找Datasheet来看。

网友E(2009-11-19):
什么型号的芯片 是可以实现微分功能吗?

网友F:
差分输出,翻译有误。D类输出看看参考电路,有些好像可以直接接喇叭,有些需要有滤波电路。

网友D:
D类功放必须接低通后才能推动扬声器,只是要看低通电路在哪了。

网友G:
直接接喇叭是不行滴,喇叭发不出1MHZ的信号。就是能发出人耳也听不到~
楼主,你想要干嘛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