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608

楼主(2007-02-02):
 有没有人过FM1608,这个片子到底用这怎麽样呀,用过的给点宝贵意见。我先谢过了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呵呵

网友B:
现在知道的是,某些公司的技术主管不允许工程师使用铁电存

网友C:
不允许使用铁电存储器

不允许使用铁电存储器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来参考一下。

网友D:
铁电存储器好像是读的次数受到限制~~~~~~~~~~

楼主:

手册上写的为10亿次读写,我如果每两秒读写一次,连续二十四小时不断工作的话且达到理论次数限制的一半,就能工作15年,足够的了。我是说,抗干扰性,工作的稳定性方面。真正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偶正准备更新偶的设计呢。

网友E:
铁电存储器是读次数有限的

故不能作为程序存储器,但作为后备数据存储是非常合适的,而替代RAM并追求非易失则需要计算使用寿命。铁电存储器在超寿后并不会损坏,而是变成真正的RAM,失去的是非易失特性。“不准许工程师使用铁电存储器”的说法只能说明该公司的相关主管人员的技术水准有限,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对技术了解的深度,简单妄下断言是不可取的。

网友B:
并行接口的在操作时序上有区别于传统RAM,在电源上要求比较

其读写原理楼主可再详细了解下

楼主:
fm1608

谢谢各位的精彩回复。长见识呀

楼主:
fm1608

操作时许的不同可以用程序控制。而对电源的要求?我不知道怎麽很严格。另外存储原理的不同,FM1608受不受外界磁场影响?

网友E:
常规电场、磁场是无所谓的

正确设计要仔细看器件手册,这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