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ARM外接SDRAM中的一些字节内容.....

楼主(2007-02-02):
需要修改ARM外接SDRAM中的一些字节的内容.能不能用另外一个ARM并接在该SDRAM的地址和数据总线上对其中的一些数据进行修改?

网友A:
不行,除非你用的是双口RAM

否则总线会存在竞争。

网友B:
直接用ARM改就可以了吧,实在不行自己用汇编编几行底层代

在PC上不也是这么干的……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chunyang:

     解决掉总线竞争的问题后可以吗?

网友C:
不明白LZ为什么会那样想,那么多线怎么并啊?

恒定还是改自己的软件更容易

网友A:
解决总线竞争的代价很大,你的思路方向不对。

如果系统是自己的设计,实现你的目的易如反掌,如果是别人的东西而你是想用这招来进行**,那最好省省心。

网友B:
我原先就有点纳闷,看了6楼的发言才恍然大悟,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