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可以直接用IO口推嗎?

楼主(2007-02-02):
說明: 單片機IO口輸出電流 1.0~1.5mA

网友A:
“导通时间”是可控硅的重要参数,只有一个定义

    就你的图中而言,如果负载是纯阻性的,输出波形是你的触发脉冲上升沿后+该触发电流下的导通时间至过零点的部分正弦波。你忽视“导通时间”是因为这个时间很短,一般uS级(也有nS级的高速型号),跟工频周期相比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但如果在高速应用及某些很大功率或非阻性负载下就得考虑了,有时甚至要考虑温度的影响,因为温度也会影响导通时间。
    在额定参数范围内,触发电流越大,导通时间越短,有些资料里,“导通时间”亦译作“开通时间”,英文Tgt。

网友B:
看你应用,不过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C:
还是要加隔离

可控硅靠的边沿触发,和电流关系不大

网友A: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不是什么“沿触发”的

    可控硅导通条件是功率积,但不是线性的,同一可控硅前提下,触发电流越大,导通时间越短,但触发电流和触发时间均要超过“门槛”并满足一定功率积。小功率可控硅和部分专门设计的高灵敏可控硅的最低触发电流可以在1mA左右,但多数不行,需要增强型IO驱动。
    很多廉价的可控硅类应用都是用MCU直接驱动的,但不是普通MCU,楼主可以看看Philips(现在的NXP)的89LPC系列MCU的相关资料,有很详实的例子和设计参考。

网友D:
见过双向可控硅做软起动器的时候,他们使用兵字的触发变

网友E:
容易出问题

驱动可控硅如果不加驱动器件很容易出现问题。我公司以前就是吃了亏,总以为没问题试验时也没问题。但现场带载根本就不行。可控硅无法触发。建议你 加放大电路或驱动芯片,比较安全。其实也不难。常用的就是脉冲变压器。前级可用MOS管控制。

网友F:
单向硅触发电流很小,可以,双向的要加驱动

网友G:
没理解chunyang前辈这句话的意思.

"同一可控硅前提下,触发电流越大,导通时间越短"
怎么导通时间和触发电流有什么关系呢?可控硅一旦触发要使其截止就必须阴极与阳极间电压为"0"严格讲应该是此电压小于其内部所形成的自锁电流,所以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取决于交流电的频率.
从原理讲单片机IO可以直接驱动可控硅,但要考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可以用多个IO口并联扩流加以改善.

网友H:
应该是 触发电流越大, (触发所需的) 导通时间越短

网友G:
LS说的对

LS说的对

网友A:
FZJ还是没有理解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可控硅的触发条件是触发电流和触发时间的积分值,和交流电的频率无关,但交流电的周期不能低于触发时间。

网友I:
请chunyang 前辈指点

个人愚见:可控硅是过零型关断器件,意思是可控硅无法工作在直流状态下开关工作(不包括脉动直流)从可控硅结构原理分析一旦触发内部两个互补三极管导通并自锁.要想其关断就必须去掉阳极和阴极间的电压,正因为交流电的一个周期中有两个过零点,所以以50HZ市电的半个周期10MS,如果可控硅的触发脉宽小于10MS而又在过零后立刻触发,这样的一个触发脉宽,就可使可控硅导通半个周期,即10MS.如果触发脉宽大于10M而小于20MS那就导通20MS,当然这点应该考虑可控硅触发的时间,即相位.所以可控硅的导通时间应该取决于交流电的频率和触发脉宽.
正因为可控硅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所以其开关效率相当的高,因此大功率可控硅体积也相当的小.

网友J:
fzj的确对可控硅只是知道个皮毛

网友I:
楼上的请你说说

别一句不说就评论我,你能说说可控硅的原理吗?你认为可控硅是个什么样的器件?能做放大?还是可以做PWM调制?能工作在直流,什么都不说,就直接评论,你能接受吗?汗...............

网友K:
好象可以,很多家用电器上的都是那样用的,比如遥控风扇!

网友A:
李冬发说的其实不错,fzj该虚心接受,这是进步的起点

    楼主的问题涉及的是可控硅的触发条件,我也是针对此点解释的,和可控硅是什么器件、怎么关断等完全无关,而且可控硅也完全可在纯直流下工作,只是无法自关断而已。至于对“导通时间”的理解,你更是离谱,“导通时间”是指对可控硅施加合适的触发条件到可控硅可以维持自导通的时间,而不是在交流周期里的导通时间,在缺乏相关基础的前提下看字面是要出笑话的。就50HZ工频交流电的过零触发而言,你可以做实验在过零时分别施加1mS、5mS、10mS的触发时间看看会有什么不同,再看看可控硅的器件手册中的触发曲线。

网友G:
看来这个“导通时间”各自理解不同

我所说的“导通时间”是阳极与阴极导通,不知道还有什么导通.
可控硅工作在直流不能关断那请问这样的可控硅有作用吗?还不如一个继电器呢.
过零后触发1MS,5MS,10MS在触发电流足够的情况下可控硅将导通10MS(50HZ),多年的接触可控硅,一般的知识我想应该不会忘记.
请问CHUNYANG 前辈;以下交流波形和可控硅触发波形可控硅将输出一个怎么样的电压波形.
前辈说的话我当然会虚心接受,但说话要有理,没道理的就断言下结论,你能服吗?不好意思说话可能有点不礼貌请别介意哦.

网友G:
假设高电平触发,

不考虑触发电流下图可控硅将输出一个什么样的电压波形?请CHUNYANG 前辈看看,谢谢!

网友G:
kcl123 :可控硅在电机用调速不是PWM

那是移相触发导致的结果,又叫"切波",用示波器抓个波形就清楚了.
为了达到EMC指标,少数还用"跳频"方式.这种方式类似于PWM,但电机有抽动,所以很适合用在阻性负载.

网友L:
可控硅在直流电路中是有应用的

比如,某些保护电路使用的就是可控硅。电路中出现符合保护的条件时候,触发可控硅,使电路进入保护状态,除非关断电源,电路永不退出保护状态,确保安全。这就是利用了可控硅在直流状态下不能自关断的特性。

另外,在电力电子技术领域中,直流-交流逆变也有使用可控硅的,附加了一个关断辅助电路,就能利用可控硅大电流、高电压的特性来实现大功率直流-交流逆变了。

人非生而知之,谁都有自己不知道的知识面。不知道不打紧,谦虚学习就是了。

网友A:
类似的,关断时间也是可控硅的重要的参数

未做过需要考量“导通时间”的相关设计而不知道“导通时间”一定程度上情有可原,但这是可控硅的基本参数,如果有设计前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的优秀习惯(绝对称得上“优秀”)你就不会不知道了。

网友M:
看具体的了。我一开始用过几个大硅,怎么也没法触发导通

还以为坏了,后来对照资料一看,触发电流居然要1A!

网友I:
那应该叫开通时间才对,谢谢CHUNYANG

可能我理解错了,你所说的“导通时间”是可控硅触发后的开通时间,这个US级的延时我想应该可以忽略,因为可控硅不能工作在高频.

网友I:
谢谢AA_55批评.

"直流-交流逆变也有使用可控硅的,附加了一个关断辅助电路"
附加了一个关断辅助电路"就这个关断辅助能帮我仔细讲讲吗?我想这个辅助可不简单,要使可控硅关断就必须去掉阳极和阴极的电压,但大功率逆变电源工作在大电流,所以你的辅助也需要大功率元件进行切换,但这样做有何意义,干脆还是用MOSFET?请您说说,谢谢

网友I:
请麻烦CHUNYANG前辈看看下图,帮我分析分析

图中可控硅(其实可以用个单向的,不过就实验先不考虑)负载为容性,通过移相方式给电容充电,请问CHUNYANG前辈,作为容性负载上应用可控硅需要注意什么?下图电路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L:
在电力电子领域中,强迫关断可控硅是常见的

最典型的是用在直流输变电的逆变系统上,或者大功率工业电气系统上(例如弧焊机)。

实现可控硅铅强迫关断的方法之一,就是在主可控硅阴极、阳极之间并联一个辅助可控硅,而这个小可控硅是串联了电容的(还有一些次要辅助元件,就不提了)。

当电路需要关断主可控硅时候,触发辅助可控硅。辅助可控硅的阴极、阳极之间压降比主可控硅小得多,所以主可控硅的电流被分流到辅助可控硅上,主可控硅自身的电流低到不能维持导通的程度而关闭。由于辅助可控硅是串联了电容的,随着电容的充电,辅助可控硅内电流逐渐减小,最终也因为小于维持电流而关断。

可控硅逆变系统的显著优点是电压等级很高,而电流也很大(kVkA级别),更主要的达到这个高功率能力的同时,器件价格还相对低廉。

网友A:
“可控硅不能工作在高频”也是错的

    高速可控硅是型号众多的一大门类,当然如果你要将“高频”进行“导通时间”式的理解也没办法,这个“高频”当然不是高频通讯里的“高频”,只是相对工频而言,但术语就是术语,就像对“导通时间”的理解一样。
    至于你理解uS级的导通时间可以忽略,我前面讲过前提的,如果前提不存在,那就不能忽略,否则也不会有高速可控硅了。
    你的电路不知做什么用,大电容的泻放电路阻抗太大,稍一充电哪怕是上电瞬态可能存在的误触发(由你的前级逻辑设计决定)就能让电荷保持很久。可控硅带容性负载要考虑瞬态电流的影响,选不好可控硅容易造成可靠性和寿命问题。

网友N:
HAHA,

没用过
但以前学过,chunyang说的很对,不过具体1触发时间我可不知道,,大家说说有什么现象,先了解了解

网友I:
AA-55这个逆变原理有趣

利用电容瞬间"短路"的特性强迫将主可控硅阳极和阴极间的电压降低,从而使其截止.不过这个关断可控硅可不好选哦,要瞬间能够承受"短路"电流的能力,假设电源内阻足够小,瞬间无穷大的电流不知还能不能顶的住?谢谢

网友O:
不只是有趣

这项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利用LC谐振,就能让可控硅“断流”截止

网友I:
CHUNYANG:作为US级我想应该可以忽略

就算它触发后延时10US,我想也应该没问题,作为可控硅能工作在10K到20K的频率也可以将这个10US忽略,不知您说的高频是否可以工作在20K以上?
我这个电路目的是给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通过可控硅可以从100-250之间调节,通过移相方式充电,使其在100V能够稳定,不会过充,但是移相方式确实存在如您所说的误触发,这是为何?我前级是单片机控制,通过检测过零信号后延时触发可控硅来调节电压,但是可控硅在控制电容时根本就不起作用,本来就最大移相角控制电容充电,但在可控硅输出端却出现了"全波",也就是您说的误触发,这个该如何解决呢?谢谢CHUNYANG

网友O:
关断速度影响工作频率

可控硅关断速度较慢,小功率的为数uS,大功率的达数十uS,工作频率要限制在5KHz以内,很少有应用能达到10KHz

网友L:
要理解dV/dt和di/dt的概念

在可控硅关断条件下,负载电容对于高频成分阻抗非常小,当可控硅负载另外是电容时候,即使可控硅没有施加触发信号,由于电容近似于短路,可控硅两侧承受巨大的电压突变。如果这个突变超过了可控硅的允许dV/dt,就相当于可控硅已经施加了高速电压突变引起的位移电流,这个位移电流作用于可控硅上,就可能使可控硅满足正反馈条件,诱发意外的导通。

如果负载电路dV/dt比较大,就要考虑采取抑制措施。例如,并接阻容网络。

如果可控硅处于开通条件下,开通时候电容迅速充电,会因为超过允许的di/dt引起可控硅芯片局部过热(可控硅导通过程中,载流子密度是在导通时候从触发点向整个芯片扩散的,所以初期触发点处电流密度很高),这时候有损坏可控硅的危险。解决办法是串接电抗器。

网友I:
谢谢AA_55 ,

厉害,佩服.一直在井底观天,感觉"天"其实也不大,出来一看,其实天很大啊
惭愧啊,谢谢AA-55,CHUNYANG 两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