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光耦电路

楼主(2007-02-02):
LINE1,LINE2之间有+/-120V电压.单片机通过此电路检测LINE上的电压情况.

LINE1,2是通过继电器切换的.

继电器切换时LINE1,2上的尖脉冲会通过光耦吗?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去掉干扰呢?

另外,一直不太理解光耦的用法....它本身能去干扰吗?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光耦的响应速度不高,且两侧之间电容很小

频率较高的信号不能通过光耦传递,所以能够抑制频率较高的干扰。

楼主:
datasheet上的Tr的Tf的值为3,4uS.一般的继电器切换时的尖脉冲多宽呢?

请问maychang ,你说的两侧之间电容很小是什么意思,俺不太明白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C:
接收端加软件去抖动

网友D:
同意楼上,另外你的右侧电阻可以大点,可以提供K1010光耦

免费样品请按签名联系

楼主:
谢谢各位

继电器切换是外电路已经设计好的,不能改变了.

那就软件去抖了.

另外,这个电路能通过改进达到硬件去抖吗?

网友E:
这种接法光耦输入端应该是交流信号

从而在正负半周两个光耦轮流导通

楼主:
//

不是交流信号,LINE2接地;LINE1接+120V或-120V,有继电器切换/

此电路是用来获得LINE1上的电压信息的//

网友F:
如果去抖动,可以在源边两个二极管的阴极间解耐压200V的电

去抖动的时间常数由RC来决定,也就是选择不同的电容值。

网友G:
硬件削抖

建议在光耦的输出侧加电容,好处是电容耐压值低。
另光耦LED侧电阻(10K)建议加大,光耦LED侧不需要12mA电流,而且120V时10K电阻上的功率是1.44W。

网友H(2009-03-09):
软件滤波比较好

软件滤波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