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干扰问题,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07-02-03):
主从485通信,主发一字节,从收到后返回11字节,主收到后显示到LED,500ms循环一次,在室内相距约5米,通信正常.主从断电或将通信线切断,均能显示通信故障代码,上电或接通通信线后能恢复正常通信,显示正常通信.(未开WDT)
现室内有一2KW电机,启动时均会干扰通信,且干扰后必须主机重上电才能恢复,但主机也未死机,因它还能判断键盘并启停蜂鸣器,线路收发波形与未干扰时一样.
主从485及单片系统均各用一变压器整流滤波以实现电源隔离,收发及控制端均用光藕隔离,2400bps.    pic16f877a
主从都用电池供电这种现象减轻但还有.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485的共地问题

网友B:
都有关系

首先是软件问题,显然未作合适的容错设计,工业现场的485总线就是硬件设计再好也会有通讯受扰而出错的时候,这全靠结构合理的软件来做最后的保障,硬件上受成本和条件制约,只能尽力向好的方向靠,但无法真正做到完美。

楼主:
我的主从之间用3根线连接,485共地了

为可靠通信,软件上,主从均只开串口中断,其余都用查询方式,而且收发改变后均做2ms延时,发送完查询发送"完"标志后再改为收.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电路发给我看下,我做过的485可以正常工作

在工业场合

网友D:
通讯软件,要做稳定不容易的

网友E:
除软件外,要用屏蔽信号线进行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