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降为5V哪种方案最合理

楼主(2007-02-03):
我们在做一个控制器,用在24V电系的柴油车上,稳定性和可靠性要高,能在低温下可靠工作,而且电路元件尽量少,请各位大师推荐几种器件。

网友A:
只能用DCDC

你的要求可以去购买成品工业级的DCDC模块

网友B:
电流多大?

楼主:
控制两只比例电磁铁

楼主:
控制两只比例电磁铁

电流5A左右,每只电磁铁电流0.8-1A,造价不能太高,整个装置成本不能高于1K元,这点钱在工业控制中九牛一毛,但一辆汽车如果成本增加一千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差很多了。

网友B:
换个思路,不能选择24V的电磁铁吗?

这种阀如何控制的?可否采用PWM控制?如果可以的话就简单了

楼主:
模拟或数字都可以

大概的方案是:使用比例电磁铁控制比例流量阀,改变液压马达转速。比例电磁铁的采用恒流驱动,需要叠加振颤信号,有成形产品,但价格太高,承受不了。
使用PWM来做最好,实时控制精度可以差些,但要求稳定。工业控制器的工作温度满足不了汽车的要求,尤其低温参数。

网友B:
你的低温是什么概念?-40?-55?高温呢?

低温还是比较好做的,高温功率器件曲线就差了
这个只能用电源模块,直接的器件基本没有这么大电流的

楼主:
只要价格不是很高就行

-40度就足够了。我们这里的电子商店都很少进这样的芯片,他们的主要客户是大学的实验室,如果项目给公司做,不负责售后服务,其他工作我们基本做完了,但电源转换模块以前没用过,了解也不多,这部分又挺重要的。现成的电源模块是单独的一块板吗,还是已经封装好的?性能靠得住吗?

楼主:
有点象这个家伙

CAN总线结构,同时控制三只电磁铁,MCU好象是用51的,有故障诊断接口,功能很多,但不是都能用得上。
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个温度控制器,用比例阀驱动液压马达风扇。
很多做工控的工程师出手就是西门子,AB,对器件不是很懂,我自己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