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外壳接地有啥好处?

楼主(2007-02-03):
经常见到这样的设计,在电路板上的晶振,例如时钟32.768k Hz

这样的晶振,它的外壳都用锡焊到了地上面,这样做有啥好处?

是不是能使晶振更稳定?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只要设计合理,不用这么做的!

这样无非是让晶振更容易起振而已,电路设计合理,晶振是不会不起振的

网友B:
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不过可以固定晶振。

所谓的屏蔽,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吧^_^

网友C:
至少没什么坏处吧

书上都这么写的。是不是防止晶振向外辐射能量?

网友D:
主要减少对外的辐射,如果可以接地最好接地。

网友E:
减小对外干扰或被、有必要就加

网友F:
好处是有,不过一般是不用接地的,有些还要在晶振下面加一个垫片。

网友G:
固定

晶体外壳金属接地通常是为了固定。有时不焊接会用热熔胶黏。或用跨接线把晶体绑住。
晶体的芯和外壳之间的寄生电容容量很小,对晶体频率影响很微。焊到地上有时可以等效为两脚并接两个无形小电容。对一些容易起振的电路,可以因此省略晶体两脚上的对地电容。看看教材上晶体典型电路图。

网友H:
可以降低对外辐射,也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I:
hehe

好像功能不少,就是不知道那个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