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称的校正算**

楼主(2007-02-04):
我自己设计的检测仪器很难做到台台一致,往往就要一台仪器一个程序,调试非常郁闷。
我想电子称从传感器直接出来的信号也是不一样的,但他最终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一致的,大家若 有什么好的校正(修正,补偿)的想法,能否共享一点,(软件硬件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不会吧,一台机器一个程序??

将校正参数保存到EEPROM里就是了^_^

网友A:
基本都是标定两点,将标准值和实际读数都保存起来

以后测量时,用上面几个数据拟合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确切知道斜率,标定一点(通常是0点)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6-02):
最近也正发愁这个问题,之前没有接触过,请楼上能否详细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