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07-02-04):
1,一般是直接用开关电源供电,还是再稳一次压?
2,lf353datasheet上说供电正负18v,放大的信号很小(1v左右),
   可不可以只给运放供电正负5v或3v,

楼主:
常用的正负5v的运放都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参考

18V指最大供电电压,+/-5V下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是否开关电源无所谓,电源噪声才是要关注的

低压运放有的是,看看TI、NS的官方网站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即可。

网友C:
你看运放的供电范围及信号输入范围,一般前者大于后者。

有些运放的输入范围要比供电低2~3V的。

网友D:
视要求而定,运放的电源抑制能力很强,一般可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