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运放测试的问题

楼主(2007-02-14):
MOS运放的失调电流都很小,最近我要测一款运放,失调电流典型值5pA,偏置电流10pA。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测试。

以前看到的运放测试都是采用辅助运放,将电流转化成电压进行测试,但是对于pA级的电流,采用串联电阻的方法的话我认为不合适,电阻太大。

网友A:
得用专业仪器测试

其方法也是用高精度运放转成电压后放大处理,自己做很难保证精度尤其是分布噪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