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串联经常烧,有何良策?

楼主(2007-02-15):
(无正文)

网友A:
似乎是个难题

20个串联只要坏一个全都用不了,而且串联后器件的差异会导致某些灯泡工作电压比12V大很多,可靠性很低。除非能保证每个灯泡两端的电压都在12V左右

网友B:
不好办

为什么不用一个灯来代替呢

网友C:
不该用这样的电路!

现在只有用万用表挑选阻值一致的灯泡装上去!

网友D:
多串连几个

串连一个NTC做启动保护,灯泡多串连几个.现在的灯泡一般都为了省灯丝材料,特意减少灯丝电阻.这样灯亮度上去了,寿命减少了(尽管一般都不会立即烧,但用不久),产品卖多了去了。黑黑.声称12V的实际你给10.5V就好了。另外,这个12V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也要搞清楚.否则同样会因为电压不符而发生问题.

网友E:
楼主不知道钨丝灯的温度特性

钨的电阻温度系数大约是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电阻增加千分之四(铝、铁、铜等都差不多)。白炽灯工作温度在1000摄氏度以上,所以灯丝在常温下电阻比工作时电阻大得多,楼主不妨在常温下用万用表量量灯丝电阻,再根据电压功率计算出工作时灯丝电阻,二者可以相差十倍以上。
上电时,灯丝是冷的,电阻很小,电流很大,可以是正常工作电流的十倍以上。随着温度升高电阻逐渐变大电流逐渐减小。但各灯温度升高的速度不可能完全一样,有快有慢,温度升高比较快的灯电阻已经变大,但此时电流却并未减少很多。所以温度升高快的灯其消耗功率远超出其额定功率,灯丝蒸发变细电阻变大,下次再上电时温度升高更快,灯丝损耗更多,数次上电后必烧毁。
解决的方法是限制上电时的电流,如 杨真人 所说,串联NTC电阻就是一个限制电流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是每个灯配用一个卤钨灯电子变压器,这种卤钨灯电子变压器可自动限制上电时的电流。不过一定要用正牌产品,有不少劣质产品不但不能限制电流,而且寿命很短,本身就是烧灯的原因。

网友F:
正温度系数的负载,谊并不谊串

网友D:
串联的坏处maychang已经说得很明白.

串联的坏处maychang已经说得很明白.解决方案也很好.每个灯具独立给电,可以保证每个灯都有良好的上电运行参数,亮度和寿命都有所提高,可靠性更是大大提高,不会出现一个灯断丝就全部不亮的问题.不过楼主要接受这个成本才好办.

网友E:
回 真人

显然楼主不能接受这个成本,就连体积都不能接受。所以我说的那些都没有什么用,供各位参考而已。

“由于灯具外形固定不能改并联,也装不下变压器一类的东西,而且不能改变亮度。”

如果允许改变亮度,可以考虑用可控硅加延时电路。上电时电流由很小开始在十几秒钟内逐渐变大直到可控硅全导通。这样也可以避免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当然,不如各灯用独立的电子变压器或普通变压器。但楼主已经说过亮度不能改变,所以这个方法也不能用。何况楼主连并联都不能改,这个电路体积虽然比较小,但也需要占用一些空间,看来是放不下。

“问如此简单的问题,俺是不是很菜”
其实这是非常难的问题,约束太强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牛

灯具的话,还有一个羽毛球大小的空间,能够放NTC电阻或者一个卤钨灯变器,
一个卤钨灯变压器很难带动20个灯泡,如果用NTC的话应该如何选择
NTC体积太小,温度上升很快,NTC电阻变小可能比灯泡启动还要快;用可控硅调相延时的话,那东东可能还要一个小变压器,过零比较,RC延时,SCR还要
加一散热片,不太好装进去。是不是每个灯可以加一个限制端电压的网络,一两个PTC或NTC
谢谢

网友G:
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变幻到12V,然后所有的灯泡并联,肯

用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变幻到12V,然后所有的灯泡并联,肯定不会再坏了

网友H:
串联中的灯本来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那就是在生产中电阴很难一致,这时在起动时瞬间电流的分配就很不平行,12V的灯**上很有可能被分到10~50V不等的电压。在这个情况下,灯不坏也会在寿命上大打折扣。

网友I:
问题越简单,就越不好办~~~~~~~~~``

问题越简单,就越不好办~~~~~~~~~``

网友J:
小声的发言

既然是最简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
来个分压怎么样?

网友K:
问一些很菜的问题

灯泡是不是在上电的瞬间最容易烧掉?或者是在关电的瞬间最容易烧掉?

可以把灯泡看作是纯电阻负载么?正温度系数的电阻负载?

网友L:
回楼上的,灯泡就是纯电阻啊,它又不会跑!

网友E:
回15楼

四个问题的答案,1、3、4都是“是”,2的答案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