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问题

楼主(2007-02-15):
请问各位专家

标有“L6”和“J6”字样的贴片三级管是什么型号的管子呀?

网友A:
在网上搜“表贴元件代码大全”

网友B:
L6

打开网页,入代号,查一下,
 相关链接:http://www.carcav.com/search/searchsmd.asp?page=2&checkbox-1=1&txtsearch=l6&Submit.x=18&Submit.y=5

网友C:
在类型一栏

C就是表示CMOS么?
N就表示晶体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