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驱动led显示出现闪烁的问题

楼主(2007-02-26):
求助io口驱动led显示出现闪烁的问题
 我用的msp430f437,利用io口实现驱动led显示。现在不管扫描时间长还是短,
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扫描时间长,闪烁厉害,扫描时间短,好像
有明显的波动,只有一个扫描时间频率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良好显示。
这是为什么啊?一共是三排8段数码管,另外有20个指示灯(也分成3个8段),
15个io口选择扫描哪个8段,请问如何调节亮度和稳定?
大家的led数码扫描都怎么实现的?

网友A:
IO口驱动电流够吗?或者要加三极管来加大驱动电流啊

楼主:
led显示要注意什么呢?

驱动电流是应该够的,用到了三极管驱动,主要是扫描频率快了也出现明暗不一致的现象(与扫描频率慢了闪烁的现象不同)。
我觉得可能是io口的电平维持时间太短或者程序中其他的中断对led中断扫描产生了影响。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B:
不要用位扫描,改成段扫描试试.这样一个循环只有8次.

楼主:
这个段扫描可以

段扫描比位扫描要效率高。现在还有问题是我的扫描时间太短也会出现闪动,而且亮度如何在保证不闪烁时调节呢?
我怀疑是扫描中断时间太短,导致主程序忙不过来,请问对led显示有什么好的程序框架吗?(保证嵌入在主程序里可以顺利运行)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led问题

 没人做过吗?

网友B:
网上现成的资料应该有很多了,自己搜索吧。

说起来费劲得很。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下在IO和LED间加块数据缓存器

不一定管用,呵呵

网友D:
偶一般将要显示的数据在主程序中生成显示RAM

在时间中断中显示显示RAM的内容

楼主:
有数据显示缓冲区

有显示缓冲数组阿。我也是在时间中断里才对显示连接的io口根据显示缓存赋值。

楼主:
显示亮度不一致

 还有,在上面那种段扫描方式下,好像不同显示界面显示亮度有很大的差别阿。比如显示三排数据(每排4个数码管)和只显示一排数据的时候,看起来显示一排的比显示三排的亮度要高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