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路模拟信号怎么合并成一路呢?

楼主(2007-02-26):
(无正文)

网友A:
加法电路?

楼主:
楼上的能详细说说吗?

楼上的能详细说说吗?多谢!

网友B:
是多路信号混合放大吗?

网友C:
需要分离吗?

这点 很重要,确定这一点再说。

楼主:
是这样的

1、16路模拟信号,合成一路的概念,就像是把16路的16分频的信号变成一路未分频的信号。
2、这一路未分频的信号,直接去运放,这一部分电路已经成熟。
3、主要是如何把这16路的16分频信号合起来,假如我不用模拟开关的话,我又能怎么做呢?
请大虾教我,谢!!

网友D:
我糊涂了

网友E:
不理解

不理解:
一、“16路模拟信号,合成一路的概念,就像是把16路的16分频的信号变成一路未分频的信号。”
    1、16路16分频就是有16X16=256个信号吗?
    2、现在要把它们变成一路未分频信号,那当初就别分就行了。
二、“假如我不用模拟开关的话,我又能怎么做呢?”
    1、模拟开关用来担任什么功能(工作)?

网友F:
从你后面给的图来看,加法器应该可以

网友G:
你能保证16路信号的时序吗?

你能保证16路信号的时序吗?如果能保证时序完全不重叠,就容易了

楼主:
谢谢大虾!

1、谢谢大家!加法器肯定可以吗?如果用加法器,那性价比好的运放哪个为好?
2、我能保证时序,这是我完全控制的。

网友G:
用16个二极管将信号

用16个二极管将信号接到运放的输入端,在检测的时候加上二极管的压降。当然如果信号的电压太低就不可行。如果是这样建议用100k的电阻来隔离试一下

网友H:
如果各信号源性质类似,串电阻隔离后并联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