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用何种单片机和其他芯片

楼主(2007-02-26):
我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用仪表,要求是:
1、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2、8个发光二极管,1个24*13的LCD显示,2个频率测量,8路开关量输入测量,4路A/D输入量测量
3、24C01串行存储器EEPROM程序编写

要求是做汽车上的,但现在只能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我有点摸不到头脑。其他参数我也不知道,目前能做到画出原理图,构建的系统不大就可以了,程序先不编,谢谢!
有什么结果发给我油箱也可以:
shitou45823258@sina.com.cn

网友A:
需要汽车级的吗?

具体的参数要求也没有。
如果只是在实验室里做个实验,可以选C8051系列的(速度比较快,容易上手)。

楼主:
谢谢

要求是做汽车上的,但现在只能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我有点摸不到头脑。其他参数我也不知道,目前能做到显示速度和里程,构建的系统不大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选择你最熟悉的MCU即可

AD可外置,也可用自带AD的MCU,但MCU自带的AD一般精度都不高,除非简单应用或精度要求不高,否则用外置AD性价比更高。

楼主:
非常 感谢

谢谢二位!

网友C:
C8051F

有带CAN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