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电流IB的形成原因

楼主(2007-02-26):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1.书上说是由于基区空穴与电子复合,由IB把空穴补充回来,请问为什么基区空穴被复合掉就会自动补充回来呢?请问原理是什么?

2.请问二极管导通情况是由于复合作用使外电路补充电流还是由于扩散作用引起的?

网友A:
还是看书好,一遍不行再看两遍,三遍……

很多东西三言两语实在难以解释清楚啊。

网友B:
我的理解

1、电子从基极跑出,必定会产生相应的空穴;基极的另一部分空穴由ICBO产生。

2、二极管导通情况是外电场削弱了内电场,使耗尽层变薄,从而使扩散作用加剧。因为电源可以不断地补充电子,所以扩散作用持续进行,形成正向电流。在此期间,扩散作用和复合作用都是在进行。

楼主:
to smileage:

1.为什么基区要空穴才产生电流呢? 为什么基区不能像集电极那样形成电流呢?

网友C:
参考

基区做的很薄,便于电子通过,发射极渗杂浓度很高,便于发射电子,集电极面积最大,便于吸收电子.

网友D:
发射极的浓度高

发射区的浓度高,基本是基区的100倍左右。所以空穴在发射区的浓度很低,虽然有扩散电流,但是不足以影响正常情况下的三极管状态,如果集电极电流小,这部分的影响就大了,会导致电流放大倍数下降。

楼主:
说错了,是为什么基区不能像集电极那样形成电流呢?

说错了,是为什么基区不能像集电极那样形成电流呢?

为什么IB不能是复合电流加扩散电流呢?

网友E:
因为CE结之间的电压高,基区又很薄

楼主:
TO computer00:

TO computer00:
集电极形成电流是从基区扩散过来的电子吧,

而基区电流是发射极过来被基区复合形成的电流吧

我想问:基区电流IB除了复合所形成电流外,为什么没有另外的从发射极来的电流呢?

网友E:
复合的电流就是从发射极来的电流,是发射极电流的一部分

楼主:
TO computer00:

复合电流是从发射极来的,但组成IB的成份为什么不能有扩散到集电极的成份呢?什么原因IB只有复合电流呢?UBE没有能力把流去IC的电子抢一点过来吗?

网友E:
晕菜了,就是因为抢了一些过来,才形成了Ib啊。这个就是复

楼主:
TO computer00:

IB是因要满足基区的电中性才形成的吧,

我指的抢是指没有复合的电子,

IC形成是因为UCE电场的吸引吧

那么UBE同样在基区有电场,那为什么不能吸引没复合那部分电子呢?(我不知讲明白没)

网友E:
就是因为能吸引啊。吸引过去就复合了,形成了Ib。

楼主:
TO computer00:

你说的我明白,吸引过去然后被复合,

但我们一直说的是要电子还没到达B极就全被复合,这产生IB

有没有电子没复合完就到达B极的情况呢?就是l<<ln的情况(ln指扩散长度)

网友E:
复合不复合又有什么所谓?

楼主:
TO computer00:

想问一下二极管工作原理

从N区流到P区的电子,一部分被复合,如果l<<lp,那么还有没复合的那部分电子是不是流到电源了?

网友E:
没研究过这个东东。我只知道流进去多少,就会流出来多少

至于某某电子复合了,某某电子又分离了,我不管。

楼主:
哦,谢谢你

哦,谢谢你

网友F:
三极管与二极管半桥的区别。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