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可控硅调光电路调节白炽灯,是否干扰特大?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3-03):
能否过EMC?双向可控硅或整流桥加单向可控硅那个干扰能小点?

网友A:
用双向过零触发可使干扰减少

网友B:
白炽灯是纯阻性负载

不需要过零触发,也没有什么大干扰。

网友C:
楼上几位的概念都错了

可控硅调相必然存在明显干扰,即使纯阻性负载也同样,这是原理性的,且与双单向可控硅无关。可控硅过零触发不能用于调光,会有明显的闪烁感,最佳方案是用VMOS管做过零调相,该方案干扰最小,产品可进入北美和欧盟。

网友D:
用数波的方法可以去掉干扰

网友C:
滤波只能降低干扰,不能去除

发达国家已禁止采用可控硅调相式的调光产品。

网友E:
chunyang说得对

楼主:
请教:如何VMOS管做过零调相?能否给个示意图!谢谢!

网友F:
在电源输入端要进行滤波

网友G:
请教chunyang兄:

chunyang兄能否解释一下“VMOS过零调相”,小弟不明白。谢谢

网友C:
跟可控硅调相类似但输出波形是从过零点开始的调相波形

这一点跟可控硅调相的输出波形正好对称,但因切入点是过零点,此时电压、电流最低,故干扰大幅降低。实现它的原理是:V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有激励就通、无激励就断,而可控硅是电流型控制器件,一旦开启只有电流过零才会关断。

楼主:
谢谢!但不进行PWM调制,能减小干扰?

在过零点供电与归零点附件供电有何不同?小功率供电时应该都有尖峰!是否应该峰峰值附件供电?才能减少干扰呢!

网友H:
IGBT调光

就是功率有所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