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电FMxx的实时时钟读写问题

楼主(2007-03-03):
 用的是FM3130,带实时时钟,现在可以读取实时时钟的时间值,但是不能写入,请问该怎么操作?
 还有,看datasheet上面介绍,在初次上电(每次上电?)都要对寄存器初始化,是这样的吗?里面有些寄存器时只能读不能写的阿。

网友A:
初始化并不是要写所有的寄存器,有些是只读的很正常

时钟值放在指定的寄存器中,校时写别的寄存器,具体看器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