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靜電喷枪

楼主(2007-03-03):
請教 :有沒有做过靜電喷枪的指教一下:
1、一般的喷粉劑要求靜電的電壓、電流约为多少;
2、正、负電極是以怎樣方式連接给喷粉加上靜電;
3、可否提供相關线路參考。
谢!

网友A:
参考一下

- <H2></H2>
重 量 比 較 表
廠       家百富非凡百富非凡日本日本美國法國槍  型  號BLM 20內高壓BLM 10外高壓REA 21內高壓REA 21R外高壓Kinetix內高壓MIV6600內高壓槍         重508750600470g840620
 <BLINK>百富非凡手提靜電槍的優點:</BLINK>
高為粒化,可噴青銅電鍍品照光漆 !全導電手把 !
依噴塗物需要,平噴嘴及圓噴嘴可互換使用 !鐵氟龍塗料管 !
鎢鋼止漆針 !自緊式德製油漆密封圈 !鎢鋼止漆針座 !

65KV

                                                                        內高壓與外高壓噴槍的優缺點比較  內高壓槍外高壓槍1靜電回路示意
低壓18V
65KV
槍上發電
無擊穿危險
高壓65KV
65KV
高壓擊蝕
磨地擊穿
高壓電阻2高壓供給方式槍上產生高壓 65KV外部主機靜電產生70KV3噴槍與主機間電纜低壓18V AC供應70KV高壓電纜4噴槍重量508g7505手握靈活性易握電纜線較硬,較不靈活6故障點少絕緣材高壓擊穿問題多7靜電on/ff反應快經由高壓電纜傳遞較慢8高壓部件維修無傳遞高壓材料、絕緣油更換9使用單槍維護成本低高

 空氣噴槍與空氣靜電槍的優缺點比較 空氣噴槍空氣 靜電槍使用噴槍空氣 噴槍空氣靜電槍霧化動力空氣吹散空氣吹散 +較低的靜電霧化上漆率  25~35  %55~75  %噴槍吐出量300cc/min300cc/min噴塗速度(參考)5m<SUP>2</SUP>/分10m<SUP>2</SUP>/分霧化顆粒度8~15µ6~12µ噴塗速度管類部件13倍以上用途汎用汎用
<BIG>不同噴嘴的三款噴槍可供選擇:</BIG>
<BIG></BIG>
<BIG></BIG>
<BIG></BIG>BLM20sBLM20rBLM20f不銹鋼嘴-電鍍品罩光圓嘴-管類包覆噴塗平嘴-大平面噴塗
空氣不銹鋼噴嘴形 式
孔徑 mmRS
空氣圓噴嘴(標準嘴)形 式
噴角 30°RP083
空氣平噴嘴形 式
孔徑 mmFP0.80.8FP1.11.1FP1.61.6
* 空氣不銹鋼噴嘴(操作人員瞭解金屬噴嘴較易產生危險下使用)
 噴槍基本規範 BLM20 靜電噴槍參數: BLS 630 靜電主機參數:防爆安全EEx 0.24 mJ 公稱輸入電壓110V 或 220V最大輸出電壓 70 KV 公稱輸入頻率50/60Hz最大輸出電流60μA 公稱輸入功率約30VA極性負極 EMV電磁輻射通過測試周界溫度0~40℃ 公稱輸出電流0.35A塗料最高溫度50℃ 公稱輸出電壓24V AC最大塗料操作壓力F6 kg/cm<SUP>2</SUP> 防爆安全IP54 EN 60529重量不含塗料管及旋轉接頭 508 公克
 新型手持靜電槍的5種選購配備
a. 標準組合b.牆裝式c.台架式d. 台車式e.全配備組合;f. 空氣升降塗料站
選購配備組成表 選購組稱代號  →abcdef 名稱標準組合牆裝式台架式台車式全配備組合塗料站1手持靜電噴槍BLM20***** 2低壓控制主機BLS630***** 3牆裝架 *    4台架  *   5台車   ** 61.053雙隔膜泵    **7塗料調壓器Fr102    * 8塗料調壓過濾器Fr045     *930公升不銹鋼塗料桶     *10攪拌器AS3C     *11空氣升降機台     *

楼主:
先谢啦

我想单做靜電产生部份PCBA,30元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A:
玄,看看下面那堆东东

宁波人有成品卖了,看看下面那堆东东,不大讨巧哦.

楼主:
看来我有麻煩了

有沒有線路參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