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点火模块技术

楼主(2007-03-05):
请问哪位朋友熟悉发动机点火模块方面的技术,请给我留言,我可以申请公司适当给一些酬金哦

网友A:
参考一下

基于MC9S12微控制器的发动机高能直接点火控制 2007.02.08  来自:电子技术应用   作者:耿聪 刘溧等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及对发动机性能要求的提高,微机控制的电子点火系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发动机点火系统,实现了更为精确的点火时刻和点火能量的控制。在发动机点火系统中,采用的每个发动机汽缸各带一个点火线圈,对各缸点火线圈进行独立控制的点火系统,称为无分电器各缸独立点火系统,也叫高能直接点火系统。采用高能直接点火可有效地增加点火线圈初级回路的储能,减少点火能量的传导损失,从而提高点火能量,满足车用发动机稀薄燃烧、增压和使用代用燃料(如天然气、酒精)等新技术的发展要求。对于多缸发动机,这种高能直接点火系统由于控制事件多,要求的控制电路和控制软件复杂,因而对微控制器的性能和控制软件均有较高的要求[1]。

MC9S12系列是MOTOROLA公司开发的一种高性能16位微控制器(MCU),具有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功能、较强的数值运算和逻辑运算能力,特别还具有较强的定时控制功能,使其适用于复杂时序控制技术的应用中[2]。本文针对六缸车用发动机高能直接点火控制系统的开发,进行了以MC9S12DP256微控制器为核心的电子控制单元的软硬件系统设计。

1 高能直接点火系统及控制要求
图1所示为六缸发动机的高能直接点火系统电路原理图。系统由输入信号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ECU)及点火执行器三部分组成。其中,点火执行器包括每缸独立的共六组点火线圈和火花塞。点火线圈作为储能元件,由匝数比很高的次级绕组和初级绕组构成,其作用相当于变压器。当初级绕组电路(初级电路)导通时,初级绕组电感线圈中的电流按照指数规律增加,从蓄电池获得的能量以磁场能的形式储存在初级线圈中;当初级电路断电时,次级绕组感应出高压电,使火花塞电极间产生电火花,将汽缸内的混合气点燃。在图1所示的系统中,由微控制器发出的控制信号经过点火器中的功率三极管的驱动放大,实现了对初级电路的通断电控制。与传统点火系统只使用一个点火线圈相比,这种直接点火控制方式可利用更长的时间积蓄点火能量,并可将点火线圈与火花塞安装在一起,减少高压电流的传递损失,从而获得较高的点火能量。

点火控制包括点火顺序控制、点火定时控制和点火能量控制。点火系统应按发动机的工作顺序进行点火,即点火顺序应与发动机的工作顺序一致,否则不能适时点着混合气,发动机就不能正常工作。点火定时控制的目的是使发动机功率输出大、油耗低、爆震小和排放低,点火系统必须在最有利的时刻点火,并需在上述目标之间进行折衷。点火时刻用点火提前角来表示,从火花塞开始跳火到活塞运行至压缩行程上止点的时间内曲轴转过的角度被称为点火提前角。发动机在不同工况下的最佳点火提前角是不同的。在微机控制的点火系统中,根据发动机转速、负荷等传感器的信号确定发动机运行工况,计算出最佳的点火时刻,并由微控制器输出控制信号,使功率三极管截止、初级电路断电,从而实现控制。

点火能量直接影响发动机的着火情况。对于使用增压、稀燃及替代燃料等新技术的发动机,只有点火能量足够高,才能可靠燃烧,达到提高经济性和改善排放的目的。高能直接点火的关键是保证在任何工况下都能够提供足够的点火能量。电感储能式点火系统控制点火能量的实质是控制点火线圈在断电时刻的初级电流,这是靠控制初级电路的通电时间来实现的。点火时刻初级电流所能达到的值,即初级断开电流,与初级电路导通的时间长短有关,必须保证初级电路的通电时间来使初级电流达到点火能量的要求。但如果通电时间过长,点火线圈又会发热并使电能消耗增大。因此,控制一个最佳的初级电路通电时间需兼顾上述两方面的要求。

综上所述,对于六缸发动机的高能直接点火系统,为保证发动机的性能要求,需按点火顺序、点火时刻和点火能量的要求实现六个独立点火线圈初级电路的适时通、断电,即微控制器要完成多通道的复杂时序控制。

2 ECU的硬件结构设计

如图2所示,适用于六缸发动机的高能直接点火电子控制单元以MC9S12DP256微控制器为核心,并由电源、输入信号整形处理、驱动放大电路和通讯电路等功能模块构成。

MC9S12DP256微控制器采用了高性能的16位处理器HCS12,可提供丰富的指令系统,具有较强的数值运算和逻辑运算能力;其内256K字节的FLASH存储器具有在线编程能力,4K字节的EEPROM和12K字节的RAM可存储各种控制参数。MC9S12DP256的低功耗晶振、复位控制、看门狗及实时中断等配置和功能更有助于系统的可靠运行[2]。

MC9S12DP256丰富的接口资源为ECU输入输出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方便。负荷信号(节气门位置和进气压力)、水温信号、蓄电池电压信号等系统模拟输入信号由放大滤波电路处理后,利用MCU的A/D转换模块进行采集。通过MCU增强型串行通讯模块SCI可实现与PC机之间的通讯功能, 进行点火系统运行状态监控和控制参数的匹配标定。由一个16 位主定时器和8个可编程输入捕捉/输出比较定时通道构成的增强型捕捉定时器提供了较强的定时控制功能,可充分满足高能直接点火的复杂时序控制要求。在本系统中, 两个定时通道设置为输入捕捉功能,对经过整形处理后的曲轴位置信号和发动机转速信号进行采集处理;另六个定时通道设置为输出比较功能,用于六个汽缸的点火线圈初级电路的通断电控制。

3 ECU的控制软件设计

3.1 点火时序的控制方法

点火时序的控制以发动机曲轴位置信号为依据。曲轴位置信号通过安装于凸轮轴上的霍尔传感器测量。如图3所示,凸轮轴每转一周,产生七个脉冲信号,其中六个为各缸的点火基准信号,根据发动机的点火顺序,按1、5、3、6、2、4的缸号顺序均匀排列,各基准脉冲信号的上升沿设置在对应各缸压缩行程上止点前40°,相邻基准信号间相差120°的曲轴转角。另一个附加的脉冲信号在一缸基准脉冲信号后,其上升沿对应于1号缸的上止点,用于控制系统判定1号缸的位置,使点火系统与发动机的工作同步,称为判缸同步信号。

MCU利用定时器输入捕捉与输出比较功能的配合,采用延时计数法进行点火线圈初级电路通断电时序控制。如图3所示,每缸基准信号的上升沿通过MCU输入捕捉定时器通道触发中断,并以此中断信号作为一个控制周期的开始和点火时序控制的基准。将每相邻两基准信号间的时间作为一个控制周期(对应曲轴120°转角), 控制周期时间等于主计数器的时钟周期与两基准间计数值差的乘积,前者是由MCU预设的常数,记作TC;后者可通过输入捕捉通道测得,记作NG。若此时的点火提前角为θ,那么当基准信号出现时,只要再过(40°-θ)就该进行本缸点火,这一角度被称为点火延迟角,对应的时间被称为点火延时,对应的计数器计数值Nd。可根据NG。值计算如下:

将主计数器的值加上延时计数值Nd后送到本缸点火线圈控制的输出比较通道寄存器中,启动该通道的输出比较功能,并预先规定该通道引脚为低电平。当计数时间到时,该引脚就自动翻转为低电平,点火线圈初级电路断电,从而实现了本缸点火。MCU的输出比较功能可得到非常精确的时间间隔,并且对用户程序没有额外的负担。

同理,在每个控制周期内,为了给即将工作的汽缸进行点火能量的蓄积,还进行了点火线圈初级电路通电的延时计数法控制。如图3中所示,初级电路的通电时间要求为ton,则从本缸基准信号出现到下一缸初级电路通电延时所对应的计数值Nt的计算如下:

当发动机转速较低,下一缸通电延迟时间大于控制周期时间(即)时, 则需在下一控制周期开始时首先进行该缸通电延时控制,通电延时计数值为Nt1=Nt-NG,并设置该通道输出比较中断,以此中断为基准进行点火延时控制。其点火延时计数值为:
3.2 点火控制程序设计

点火控制程序由主程序和中断服务子程序等多个模块组成。主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根据发动机运行工况,通过逻辑运算确定最优的点火提前角及初级电路导通时间;中断服务子程序负责系统输入信号的采集与处理,而其中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中断程序是实现点火时序控制的关键。

图4为点火控制主程序流程图。ECU上电后,主程序首先执行MCU的初始化操作,设置定时器计数周期、各输入输出功能和各中断。初始化完成后,主程序进入循环运行状态,等待各中断服务程序发生,检测各输入参数,进行故障查询和处理。如系统状态正常,则根据发动机运行工况确定最优的点火提前角及初级电路导通时间。由于各缸点火时刻是通过程序控制进行调节的,因此利用CPU内部的存储器存储点火控制数据表(点火脉谱)。这样,点火提前角就能按发动机负荷及转速信号通过查数据表得到, 并可按不同工况进行修正。如此便可使发动机在任何工况下均能提供最佳点火时刻。

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的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利用定时器输入捕捉与输出比较功能的配合,采用延时计数法实现点火线圈初级电路通断电时序控制。在进入曲轴位置信号上升沿触发的输入捕捉中断后,首先完成判缸信号拾取、工作缸号确定及控制周期计数值计算等工作。然后进行点火线圈的通断电延时控制。当发动机转速较高时,设置本缸的断电延时和相应的输出比较通道,以及下一缸的通电延时和相应的输出比较通道;当发动机转速较低时,设置本缸的通电延时和相应的输出比较通道,并开输出比较中断。当进入输出比较中断时,再以此中断为基准,设置本缸的断电延时和相应的输出比较通道。

以MC9S12DP256微控制器为核心的发动机高能直接点火系统一方面可实现点火时刻按发动机工况进行 最优调节,另一方面利用MCU的增强型捕捉定时器,可实现六缸发动机点火的独立通道控制。而且,将输入捕捉与输出比较功能相配合,满足了六个点火线圈初级电路通断电的复杂时序控制要求。试验结果表明,在其工作范围内的各种转速工况下,都能获得可靠的点火,无失火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 潘旭峰. 现代汽车电子技术.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9
2 MC9S12DP256B Device User’s Guide V02.13. Motorola Inc.USA, 2002. 8?

网友B:
你说的是汽车发动机吗?

网友C:
楼主搞汽车电子的啊,有前途

网友D:
多谢tyw 共享资料

网友E:
tyw 是我们的活资料库!I服了U.

网友F:
呵呵,还是带高智能自动检索的!

网友G:
顶!强烈要求tyw科普一下CDI的电路

强烈要求tyw科普一下CDI的电路.

网友A:
点火系工作原理简介,再详细就要银子了拉,哈哈

点火系工作原理简介------------------------------------------------------------------------------------2005年05月19日 10:49 出处: 作者:田刚
    不管何种发动机,都必须借助强度适当、时机恰当的火花将混合气引燃,在发动机上,产生这种火花的装置,就是点火系。由于点火系工作时离不开电流,所以,通常把点火系和电气系结合起来讲解。
    点火系一般由点火线圈、高压线、火花塞帽和火花塞组成。点火线圈的作用是产生足够电压的高压电流,通过高压线,高压电流到达火花塞,进而在火花塞的中心电极和侧电极之间跳火,产生强烈的电火花。
    点火线圈由铁芯和两个线圈组成。附图表示了点火线圈的工作原理。电流在初级线圈A上流过时,在铁芯上将产生磁力线。当初级线圈的电流被切断之后,将使铁芯的磁力线发生变化,变化的磁力线在次级线圈B上产生感应电压。这个感应电压和A、B两线圈的匝数有关。一般来讲,初级线圈的漆包线较粗,只有几百匝,而次级线圈匝数则高达数万。
    在四冲直列4缸发动机上,大都使用两个点火线圈,其中一个点火线圈给1缸和4缸供电,另一个点火线圈给2缸和3缸供电。原因是1缸和4缸的曲轴相位相同,2缸和3缸的曲轴相位相同。当然,在相位相同的二个气缸上,即使同时跳火也只能一个气缸燃烧,因为另一个气缸正处于排气上死点之前,火花塞跳火也不能燃烧。为了使点火线圈同时给二个火花塞供电,点火线圈的供电容量应较大,但总比装用4个点火线圈轻,成本也较低。2缸发动机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但二个气缸的曲轴相位角必须相同。
    点火时,点火线圈将产生20000V左右的高压电。高压线把高压电输送给火花塞。为了避免过大的电压损失,要求高压线要有良好的绝缘性和较高的传输效率。摩托车高压线普遍采用铜线做芯,外部包覆合成橡胶。
    高压线的另一端就是火花塞。一般使用火花塞帽把高压线和火花塞连接在一起。火花塞布置在气缸盖上,其前端伸向燃烧室。火花塞的结构如图所示。中心电极是一个金属芯,从高压线端子一直延伸到中心电极前端。由高压线圈来的高压电接在中心电极上。侧电极焊接在螺纹部下沿上,和气缸盖的地线连接在一起。火花塞的中心电极和侧电极之间有一定的间隙,该间隙叫火花塞间隙,它是跳火点燃混合气的位置。火花塞跳火的时刻,称为点火正时。
    火花塞间隙越大,跳出的火花越大,混合气越容易点燃。但过大的火花塞间隙要求的放电电压也很高,电极消耗过快,电能消耗也大。所以火花塞必须有一个适当的间隙。一般火花塞间隙约为0.8mm左右。
    由于火花塞工作时中心电极的电压会高达20000V左右,为了防止高压电流短路,中心电极采用陶瓷做绝缘材料。在陶瓷外侧是波纹状绝缘体,该绝缘体的作用是进一步加强火花塞的绝缘性能。利用上述绝缘办法,能使高压电顺利地从高压线端子流到中心电极前端,不会在中途产生弧光放电现象。
    电流通过时,火花塞中心电极温度高达800℃。在燃烧时,火花接触瞬时温度高达2000-3000℃高温燃气。在进气行程时,火花塞又接触低温混合气,混合气温度大都低于60℃。火花塞除了承受反复的热冲击之外,又承受着强烈的振动。火花塞工作的环境是非常严荷的,所以绝缘材料的性能十分重要,要求在高温时尽可能少地接受热量,以避免温度上升过高,同时又能把热量顺利地传导出去。一般火花塞的绝缘材料大都是氧化铝。
    中心电极和侧电极的材料性能同样也很高:必须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和较高的强度,在反复放电过程中烧损少。现在普遍采用的是镍合金。为了进一步提高耐烧蚀性能,也有使用白金及其它贵重金属制造的。有些火花塞为了提高散热性,在中心电极根部封入了一个铜芯。火花塞的螺纹材料是普通碳素钢。
    在某些单缸机和2缸发动机上,由于缸径大、排量大、燃烧速度过慢。为了迅速点燃混合气,大都装用了双火花塞。此外,为了防止异常燃烧,有些风冷发动机也装用了双火花塞。这种每个气缸装有两个火花塞的叫双火花塞方式。双火花塞能在气缸内形成两个火源,使混合气快速燃烧。但是采用4气门或更多气门的高性能发动机不宜采用两个火花塞,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布置双火花塞。
    点火线圈工作时必须规律性地切断电源,这个过程由断电器来控制。根据其结构和工作特性,可以分为触点式点火和无触点点火。
    触点式断电器是一个机械触点形状,结构十分简单,利用弹簧压力使触点接通,在需要点火时利用凸轮使触点断开,从而切断初级电流。在二冲程发动机上,用曲轴驱动断电器凸轮,在四冲程发动机上,用凸轮轴驱动断电器凸轮。触点式断电器存在着很多缺点。例如,触点容易被油污损,导致接触不良。而触点反复开闭,很容易产生损伤和磨损,触点接触面产生麻点将使通电困难,触点磨损严重将使通电时间变短,并使点火正时出现变化。所以必须进行经常的检查和保养,到了使用周期后应该更换新品,十分麻烦。
  无触点断电器是一种电流感应装置。这种装置相当于一台超小型发电机,发电机定子线圈的作用相当于断电器的凸轮。在需要火花塞点火时,转子的磁铁部位正好转到定子的线圈部位,使线圈产生脉冲电流,在该脉冲电流的触发下,晶体管发火器动作,从而切断点火线圈的初级电流。这种脉冲电流叫作是点火正时信号。无触点点火方式无需保养,大量生产的发火器价格不贵,现在的摩托车几乎全部使用无触点点火方式。
    在无触点点火方式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晶体管点火方式。它利用晶体管的接通和截止,瞬间地切断点火线圈的初级电流,从而产生高压电。一般称之为电流切断式点火方式。
    点方线圈工作时,必须有电源向其供给初级电流。根据电源的不同,又可分为蓄电池点火方式和磁电机点火方式两种。
  蓄电池点火方式就是由蓄电池直接给初级线圈供电,蓄电池点火方式供电稳定,在低转速时也能使火花塞产生稳定的火花。其缺点是必须装用较重的蓄电池。
    磁电机也就是发电机,磁电机点火方式直接使用发电机的电流作用为初级电流。磁电机点火方式也分为二种,一种是直接使用磁电机电流,另一种是把磁电机电压升高再供给点火系。磁电机点火方式低速时电流习,高速时电流强。磁电机点火方式不需要蓄电池,能减轻摩托车重量。由于上述优点,赛车大都采用这种点火方式。部分摩托车也装用了这种点火方式。其中在一部分摩托车上,不装用蓄电池,并把照明用电和点火用电分开,点火系直接由发电机供电。也有的摩托车装用小型蓄电池,以便在怠速或低速时确保照明用电。磁电机点火方式又叫飞轮永磁发电机点火方式。
    现在很多摩托车都喜欢在车上标注“CDI”三个英文字母,不少购车者也十分注重CDI,认为标注CDI的车辆才有档次。CDI是什么?它是英文“CondenserDrodeIgnite”的缩写,也就是“电容二极管点火”的意思。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当发动机运转起来,磁电机也随之转动产生电流,电流通过硅二极管整流向电容器充电,此时可控硅处于截止状态,电流无法通过可控硅。当脉冲转子转到点火位置时,脉冲发生器发出电信号,这个电信号加在可控硅的控制极上,触发可控硅导通,于是电容器的电能通过可控硅进入点火线圈。当脉冲转子转过点火位置时,脉冲发生器停止发出电信号,可控硅立即截止,点火线圈的电流被断开,这时点火线圈就会立即产生自耦高压电,使火花塞迸发火花点火。如此反复循环,就能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
    CDI是一种并不复杂的电子电路,它实际上是将磁电机的结构简单化,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点火工作的可靠性,所以绝大多数摩托车都用CDI。电容放电点火方式可以使用蓄电池做电流,也可以使用发电机做电源。
  电容放电点火方式能产生强大的电火花,而且次级电流上升快,对高速发动机十分有利,而且也有利于防止火花塞污损。上述特点和二冲程发动机的特殊要求极其吻合,所以高性能二冲程发动机大都使用这种点火方式。
    在大多数摩托车方向把的右侧,装有一个红色的断电开关。它是供紧急情况使用,用来切断点火装置供电电流使发动机熄火的应急开关。它只控制点火装置,对照明电路没有影响。所以正常停车不要使用。

摩托车用点火系统及点火控制
一.点火系统的功能和基本工作原理

点火系统的基本功能是依据发动机的工作顺序适时的向发动机提供强烈的高压火花。点火系统的功能体现在点火的时机和产生点火火花的强度。要实现摩托车上的12V低压直流电转化为可以产生足够强度火花的高压电,只有采用变压器通过次级线圈和初级线圈的较大比值来产生高压电。点火系统一般由控制初级线圈通断的开关、产生高压电的点火线圈和将高压电变成点火火花的火花塞构成。系统的蓄电池提供12V的电源,通过断电开关接通和切断初级线圈中的电流,这样在次级线圈中就会产生高达上万伏的高压电。当断电开关闭合时初级线圈中有电流通过并且电流值随着闭合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提高,当开关突然打开时由于电磁感应在次级线圈中便产生足够的电压并将该电压加到火花塞上使其产生火花点燃混合气。

二. 点火系统基本参数

1. 闭合角。点火系统中初级线圈电流的大小决定了点火系统的能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发动机性能的发挥。初级电流的大小是由初级线圈的接通时间决定的,因此初级电路的接通时间便成为点火控制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当初级线圈接通时间越长线圈电流越大开关断开时在次级线圈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越高,点火的能量也就越强混合气越容易点燃;但电流过大会造成点火线圈过热和电源负荷的增加。因此,科学的控制初级线圈电路的接通时间成为点火控制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在传统触点控制点火系统中,初级点火线圈电路中的开关为分电器机械触点,初级电路中的电流大小是通过触点闭合时间对应的分电器轴转角即闭合角来控制的,因此通常用闭合角来表示初级线圈电路的接通时间。为了使发动机在每一工况下点火系统都能产生一定强度的高压火花,要求初级线圈在开关断开是的电流具有稳定的值。而决定初级线圈中电流大小的因素主要是线圈通电时间和发动机系统电压。因此要求初级线圈电路接通时间能随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当电源电压降低是增加通电时间;当电源电压升高时能够缩短通电时间。对于闭合角控制来说,就是要求其值不但能够随着电源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要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在对应同样的时间,发动机转速越高,分电器转过的角度越大,闭合角也越大;反之则然。
2. 点火提前角。点火时刻是点火系统控制的最重要的要素,因为点火时刻决定了 高压点火产生的时刻与发动机工作过程之间的配合关系。为了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提高其动力性、经济性及获得较低的排放污染,要求在发动机压缩行程进行到上止点前一定的曲轴转角处切断点火线圈初级线圈中的电流开始点火。这样对于理论意义上的点火时刻来说就是提前了一个曲轴转角,这个提前的角度就是点火提前脚。发动机工作中,对应不同的工况都有一个使其燃烧过程进行得最佳的点火时刻,这样的时刻用点火提前角表示即为最佳点火提前角。在正常情况下,发动机工作的最佳点火提前角与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荷关系密切。

三. 点火系统的种类与特点

由于发动机点火时刻和初级线圈电流的不同控制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点火系统。按点火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可分为:传统机械触点点火系统、无触点点火系统、微机控制式电子点火系统和微机控制式无分电器电子点火系统。
1. 传统机械式触点点火系统:传统的点火系统其点火时刻和初级线圈电流的控制是由机械传动的断电器触点来完成的。由发动机凸轮轴驱动的分电器轴控制着断电器触点的张开、闭合的角度和时刻与发动机工作行程的关系。为了使点火提前角能随发动机转速和负荷的变化自动调节,在分电器上装有离心式机械提前装置和真空式提前装置来感知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荷的变化。机械式点火系统最大的缺点是因为断电器与驱动凸轮之间机械联动因此闭合角不能变化,而闭合时间和发动机转速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当发动机转速升高时触点闭合时间缩短,初级线圈电流减小点火能量降低;当发动机转速降低时闭合时间又过长,造成线圈中电流过大容易损坏。这是机械触点点火系统无法克服的缺点。
2. 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为了避免机械触点点火系统触点容易烧蚀损坏的缺点,在晶体管技术广泛应用后产生了非接触式传感器作为控制信号,以大功率三极管为开关代替机械触点的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这种系统显著优点在于初级电路电流由晶体三极管进行接通和切断,因此电流值可以通过电路加以控制。不足之处在于这种系统中的点火时刻仍采用机械离心提前装置和真空提前装置,对发动机工况适应性差。
3. 微机控制式电子点火系统:为了提高点火系统的调整精度和各种工况的适应性,在电子点火系统的基础上,采用了微机控制。系统的特点是:不但没有分电器,而且在提前角的控制方面也没有离心提前装置和真空提前装置。从初级线圈电流的接通时间到点火时刻全部采用微机进行控制。其工作原理如下:微机系统通过传感器检测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荷的大小,由此查阅存在内部存储器中的最佳控制参数,从而获得这一工况下的最佳点火提前角和点火线圈初级电路的最佳闭合角,通过控制三极管的通断时间实现控制目的。

四. 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CDI点火器)
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一般由曲轴传感器、电子点火器、点火线圈、火花塞等构成。出触点电子点火系统采用晶体管作为点火初级电路的电子开关,因此初级电流的控制比触点点火系统容易且控制精度较高。在机械式式触点点火系统中,触点的闭合时间与曲轴转角靠机械关系连接,也就是靠触点提供发动机曲轴转角信号;但在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中点火系统四轴飞行器械触点,故需要曲轴位置传感器。测量曲轴转角的传感器一般有三种:
磁脉冲式、光电式、霍尔式。电子点火器的作用是控制点火线圈中初级电路电流的接通时间和断开时间。为此,它必须对来自曲轴位置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识别。由曲轴位置传感器的脉冲信号求出发动机的转速,并根据发动机的转速来控制点火线圈初级电路的通电时间。电子点火器一般由脉冲处理电路、初级线圈电流控制电路、稳压器和晶体管输出驱动电路四部分组成。
①脉冲处理电路的作用是由曲轴位置传感器输出的脉冲信号进行放大、整形、处理交变成标准脉冲。由于脉冲的频率决定与发动机的转速,故根据脉冲信号的频率与发动机的倍数关系可获得发动机的转速。
②初级电路电流控制包括通电时间和断电时间的控制。通电时间决定了初级线圈中电流的大小从而决定了点火能量;初级线圈电路中电流断开时间也就是点火时刻,因此断开时刻的控制就是对点火提前角的控制,在一般的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中点火提前角是由点火器根据经验设计一个基本的角度,在发动机运行中再由分电器上的机械提前装置进行调整。
③稳压电路的作用是对电源电压进行稳压,降低电源电压对点火线圈初级电路中电流的影响。因为在电路通电时间一定的情况下,电压的高低对初级电路电流的影响较大,所以在没有对初级电路通电时间进行电源修正的系统中稳压电路格外重要。
④晶体管输出驱动电路是把控制电路的控制信号转换成直接接通和断开点火初级电路的执行器,因为在控制电路发出的控制信号的驱动能力往往很低,一般只能驱动一些小功率晶体管,对于象初级电路如此大地电流,只能通过大功率晶体管来驱动。

五. 微机控制电子点火系统

为了提高摩托车的动力性,降低油耗,减少排放污染,要求点火系统不仅要提供较高的点火能量,而且在对点火时刻的控制方面有较高的精度及对发动机各种工况变化的自适应性。故在采用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电喷摩托车上,微机系统除了控制喷油量同时还控制点火系统。
1. 微机控制点火系统的基本原理:微机根据曲轴位置传感器提供的曲轴位置信号,判断出发动机的活塞位置并且根据信号频率计算出发动机的转速值,再通过电控燃油喷射系统的节气门传感器(或空气流量器)确定负荷的大小从而对发动机的运行工况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根据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荷的大小微机从存储单元中查找出对应此工况地点火提前角和点火初级电路导通时间,由这些数据对电子点火器进行控制从而实现精确控制。另外微机系统还可以根据其它影响因素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修正实现点火系统的智能控制。
2. 点火提前角的控制:因点火提前角对发动机的工作影响较大,因此对点火提前角控制就成为点火系统控制的重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和各类实验都表明:发动机的最佳点火提前角与发动机转速及负荷有密切关系,并且发动机运行工况不同时,对其动力性、经济性和排放污染物量有不同的控制标准,这也意味着发动机最佳点火提前角在不同的工况有不同的标准;在怠速时最佳点火提前角应保证在发动机运转平稳的前提下排放污染物控制在最低限度;在部分负荷工况下以经济性为主,最佳提前角应保证发动机的最低燃油消耗量;在大负荷和加速工况下,以动力性为主,最佳提前角应保证使发动机获得最大的输出扭矩。最佳提前角是对发动机进行实验而得,设计人员将这些数据存储到微机的存储单元中,在发动机工作时,微机根据各传感器的测量数据确定发动机的运行工况,查出最佳点火提前角数值,再通过电子点火器对点火提前角进行控制。
3. 通电时间控制:点火线圈初级电流的大小与电路的接通时间有关,通电时间越长电流越大点火能量越就越大,但是电流过大将导致点火线圈发热甚至损坏且也造成能量的浪费;同时线圈中的的电流也受电源电压的影响,在相同的通电时间内,电源电压越高线圈电流越大。因此有必要对线圈电路的接通时间进行修正。通电时间的控制方法一般是由微机从通电时间与电源电压关系曲线中查出通电时间,再根据发动机转速换算出曲轴转角以决定线圈中电流的大小。

网友A:
摩托车电子点火器的原理、制作与维修

摩托车电子点火器的原理、制作与维修.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7222358567.pdf

网友G:
谢谢TYW的精彩讲解

!!!

网友H:
tyw真是比google还好的人肉搜索引擎啊

不过那个自制点火器的真乃神人也,应该请到偶们公司去,顶下30个研发工程师……

楼主(2008-05-28):
发动机点火控制器

tyw你好能不能留联系方式

楼主:
希望和高手直接交流

楼主(2008-08-08):
希望技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