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仁兄,如何检测色度的xyz值?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05):
用色谱分析仪

网友B:
嘻嘻

拍张照片,传到电脑上,取色看XYZ的值,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想自己做检测发光源色度的仪器,想知道是否有

网友C:
有相关传感器不晓得你用的上不!:TCL230

WUY

楼主:
谢谢你!但我用过TCL230,它只能识别颜色用,用做测色度不行

网友D:
用滤色镜+光敏器件+标定

楼主:
我是想用于LED的色度坐标的测量,现在找到一款颜色传感器....

我现在有一款由四川火狐公司提供的mtcsict颜色传感器,但价格很高要200RMB,不带放大.现在想自己做一个跨阻放大器,没有合适的运放,普通的运放不行.求跨阻放大电路及运放型号(单电源5V供电)!

网友E(2020-05-26):
as73211直接测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