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光纤收发器上不了100M

楼主(2007-03-05):
我做了一个光纤收发器,使用的IP113A。现在10M调通了,但是上不了100M。
RJ45插座是汉仁的,内部集成了网络变压器。将我的原理图与ic pluse公司给出的应用电路进行了比较,现在不同的是,它使用的是独立的网络变压器,我使用的RJ45插座自带的网络变压器。
这两个网络变压器的结构有些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我的上不了100M。我把网络变压器的图发上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TS6121

这是应用电路上的网络变压器TS6121

楼主:
HR901102A

我使用的HR901102A

网友:
检查你的光纤收发器

楼主:
to 1210:请明示

这个光纤收发器是无网管功能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硬件东东。
我对照IC PLUS给出的应用电路仔细检查了,IP113A的引脚一个一个对照的,纠正了一些错误,10M才调通的。现在我的电路与它给出的电路不同的地方就在网络变压器了。(自己这样认识的,说的不对,还请见谅)
1210网友请指出像这种事情问题可能出在哪个地方,谢谢了!
IC PLUS给出的应用电路上,TS6121的中心抽头2和7是接到AVCC的。我的电路中,将HR901102A的P6、P3脚接到了AVCC。说实话,我对这两种网络变压器的结构有什么差别不了解,所以这两种接法是否能达到相同的效果有疑问。
我现在是将光纤收发器接入到电脑和交换机之间。两个光纤收发器只能是强制设为10M才能正常。
电脑这头的光纤收发器如果设为100M,光纤收发器上TP端口的指示灯就不正常,老是闪。同时电脑提示本地连接断开。
交换机那头的光纤收发器如果设置为100M,光纤收发器上TP端口的指示灯正常,交换机的指示灯也正常,指示为100M.但是实际上根本不通(这时电脑那头的光纤收发器设置为10M,虽然电脑提示连接速度为10M,但不能通过交换机上网,上QQ之类)

网友:
连接图?你把连接双绞线的那边强制成100M

通常连接的握手都是10M开始的
另外,你确信你的网络变压器支持100M?

楼主:
10M/100M自适应的

汉仁的HR901102A是10M/100M自适应的。由于它的接收发送部分不是对称的结构,我猜可能支持不了自动跳线功能(AUTO MID MIDX),这是我猜想的。TS6121的结构对称,或许它支持自动跳线功能。
把TP端口强制设置成100M,好像芯片没有这个功能。IP113A给出的表让人很糊涂。我发上来,你帮我看看。

楼主:
解释一下

第一列给出的是IP1113A三个引脚的不同的8种组合,第二列是对应的能力(IP113A LF’s capability)。第三列的二、三两行给出的是连接对象的能力(Link partner’s capa bility),下面的八行是它们的最终连接结果(IP113A LF’s link result)。
我试了一下,001、000、101、100这四种组合,光纤收发器工作都是正常的,电脑的本地连接显示的速度都是10M。其它的组合,工作就不正常了。
另外这个表格也有点让人看不懂,IP113A设置为000的时候,速度为10M.对方为AN off、100F的时候,最终的连接速度竟然为100M(100F).

楼主:
连接示意图

网友A:
估计是接线问题。

估计是接线问题。上100M还要注意布线和阻抗匹配。

TS6121G
ping 一下你的目标机。
不妨去问问HR的技术支持,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或许你应该选用一个与TS6121G吻合的型号避免不必要的折腾。

楼主:
比较头痛啊

有可能是布线的问题。rj45插座的外壳是要接到chassis ground的,我布线的时候没有布chassis ground,因此rj45插座的外壳是浮地。
不过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市场上卖的光纤收发器采用的电源适配器是两线制的,同样是无“地”可接。

楼主:
新发现

在IC PLUS的文档中,TS6121的2脚和7脚是接到AVCC的。我的设计中是将HR901102A的P6和P3脚接到AVCC。现在如果将P6脚不接到AVCC,而是直接用电容交流接地,那么光纤收发器和电脑连接的时候,本地连接显示为100M。但是和交换机连接的时候,又不行。
可能这两种网络变压器还是有区别的。可能如杨真人所说的应该选用一个与TS6121G吻合的型号。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匹配电阻的问题。买的百分之一精度的49.9欧姆的电阻没有检测就直接焊上去了。后来无意间测了一下,是四百多欧姆。重新换电阻后,光纤收发器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