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8“输入选择器”(不是多路开关)

楼主(2007-03-05):
我有两个8位拨码开关,想用单片机的8个脚输入,两个8位开关复用,我知道MC10173,74LCX257是双4输入选择器,有没有双8输入的呀?

网友A:
没有双8路的

用两片好啦。
也不一定要用选择器,扩展并行口的方法多得很。
还可以考虑变成串行信号再输入到单片机,省口线。

楼主: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呀!谢谢,并转串3根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