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需要吸收回路吗?

楼主(2007-03-05):
我看到双向可控硅都有阻容吸收回路,固态继电器如欧姆龙的G3M-202PL-US-4的输出端也应该是双向可控硅吧,是不是也应该加吸收回路呢?还是里面集成有?PDF里没讲明啊!

网友A:
得看内部电路结构再定

一般内部无吸收电路。

网友B:
看负载而定,原来该要的还是要,原来就没必要的就不要

网友C:
应该有的

一般固态继电器有会装RC吸收回路,因为是为了保护可控硅,我厂做的固态继电器都装的,只有客户有特殊要求才不装(就是固态继电器负载端不能有漏点流)

网友D:
搂主说的那个型号内部用的好像是BT134双向可控硅

最好咨询一下生产厂商,如果使用的是三象限可控硅,可以不要RC,四象限的则需要,除非你能保证负载呈阻性,要不然在3+象限会导致可控硅失效,无法关断。

网友E:
看内部结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