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先谢了!

楼主(2007-03-06):
请问:铜心的电源线的型号与电流的关系?如1个的能最大载几安的电流,那2个的?3个的?4个的?

网友A:
导线直径与允许的最大电流,要看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可能是:
发热
导线上的电压降
导线电阻
……
以发热来说,绕成变压器和导线在空气中,散热显然不一样,所以导线在空气中允许较大载流量,绕成变压器就要小得多。小变压器容易散热,所以小变压器与大变压器相比,允许较大载流量。再仔细考虑,与变压器绝缘材料铁心材料浸渍材料等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