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CP2102虚拟了一个COM3

楼主(2007-03-06):
我用CP2102虚拟了一个COM3,请问我用串口调试发指令下去没反应,也没有返回什么

网友A:
计算机方应该是USB

后面才是串行通信

网友B:
兼容性问题,CP2102的驱动对一些调用不支持

选用CP2103就全兼容
但我用Delphi编程,用SPCOM就没这回事,用VC调用就不行,同样是调用CreateFile等API,一个行一个不行,没认真去研究,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2021-09-29):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还没反应先解决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