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要分频?

楼主(2007-03-07):
(无正文)

网友A:
?

是倍频吧?

网友B:
不知道你到底在问什么

如果是问为什么一个指令周期要N个时钟,
那是因为执行一个指令需要分好几步才能完成,
比如:读ROM-运算-回写结果
而读片外ROM都至少需要几个步骤:送地址-片选,使能OE端-延时读取-释放片选和使能脚、地址线

呵呵
就好比吃一口放,需要夹起来,抬手,张嘴放入口中,拿出筷子,放下手准备下一口...

很多操作看似简单,实际实现起来却是需要分步骤、需要时间才能完成的哦

网友C:
我想他问可能是51的指令周期是机器周期的1/12吧

早期的IC跑不了那么快,只能分频了.

网友D:
支持3L的看法

现在不分频的51 我觉得可能是流水线多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

C8051F020的话支持同一种指令集!但可分频也可以不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