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复用

楼主(2007-03-07):
我现在的应用是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而应用要用到两个串口.如何复用

网友A:
采用级联的方式

网友B:
呵呵

时分,码分都行

网友C:
模拟一个

网友D:
如果不同时使用的话,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

也可用数据选择器、分配器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