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光到最后怎么一闪一闪的

楼主(2007-03-12):
我把灯亮度分成250级由单片机控制,从0为不亮开始,过0电路测试过没问题.双向可控硅触发的时间为50us,当到250级时,定时器的FFFF,这时最亮,问题是:亮度从0-230都没问题,过了230后就开始闪.到235后亮度少了一半,电压为130V,再到240后面,又开始闪.请大侠指明原因.(换了另一种可控硅,到240后才开始闪)

网友A:
灯泡热惯量较小

电压高时,由于残缺波形引起的亮度差异,肉眼还不易辨别
电压低时,波形成了小尖角,灯丝还来不及亮透倒又熄了,并且熄的时间远大于亮的时间,所以有闪烁
换成热惯量较大的电炉情况就好多了.
所以一般灯泡调光不宜调到0,到暗红为止.

网友B:
tyw 这次看漏了。

楼主应该检查程序。最好检查G极波形,检查电压也好。

把单片机扔开,用电位器控制,如果还有你说的闪烁现象,也许这个可控硅要扔了。

反看你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似乎少了点东西。看看人家是怎样控制可控硅的。多看可控硅的数据手册和应用指南。

网友C:
实际电路是这样连接的吗?那个5V从哪里来的?

网友D:
回复:

用示波器观察过零信号和触发信号的关系,如果没问题那就是硬件问题。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程序问题。
另:用示波器测量时注意人和设备的安全

网友E:
可以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F:
这个电路是半波整流,交流电缺半周当然要闪

网友F:
这个电路千万不要用日光灯试,会烧毁镇流器

网友G:
7楼根据什么说是半波整流?

就算是半波整流也不会闪。

图中未见同步电路(过零检测),问题多半在这里。

网友H:
触发角接近0度的出现了颠覆现象。

网友I(2010-07-27):
同步信号呢??

网友J:
过零点不准。

网友K:
可控硅控制用光藕隔离,要准的话一定要用过零检测,做灯**亮度控制过程中会出现亮度有偶尔的跳变(突然会变亮一下,暗下来又稳定)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因为电路干扰突变产生的;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你控制有问题,还有电压变化不是线性的,功率参数按照需要调整.

网友L:
做过,也闪过,不要怀疑硬件!!!错的只有两处:零点检测和程序处理!!

网友M(2012-10-19):
我的也遇到了闪烁问题,过零检测电路已经换过好几个了,还是不能停止闪烁。。。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发现两种不同的过零检测电路都有时间差。。

网友N:
软件问题。

网友O:
软件的时间与电网不同步,用硬件触发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P:
我想下东西没有分啊。愁死了,现在论坛怎么都这样啊

网友Q:
你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R:
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就知到了,调光器看上去要做,做得好就得下功夫了,不像直流的PWM来得好做,因为电源本身就为50Hz的交变信号,因此,比较简单的改善频闪的办法就是把单边触发改为双边触发,这个灯丝的频率就会变成100Hz。这就要求你有过零检测电路了。

同时,等的亮度和你的占空比不成正比。如果按占空比来调光的话,灯的亮度变化就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