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7-03-12):
请问图中的绿色元件是什么?这个东西是用在一个PWM转成模拟电压的电路中的,电路上的标号为L,但量两角之间有170欧姆的电阻,把它用电阻替代后,电路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A:
电感器L

网友B:
用磁铁靠近它,如果能被吸,里面可能有铁氧体磁芯

楼主:
我试了,可以被磁铁吸住,

一般的电阻也可以被磁铁吸住

电感会有这么大的电阻吗?

楼主:
re

是电感的话,怎么用万用表测得的电阻会有170欧姆这么大?

网友C:
线经很细的电感

外观就能看得出来,是工字型磁芯。

楼主:
re

这种电感叫什么?为什么在市场买不到?买到的电感电阻都很小

网友D:
这个家伙电感量估计不低,线径细匝数多故电阻大。

网友E:
呵呵,长得挺奇怪的!应该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