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晶振产生2MHZ的方波,紧急求救!!

楼主(2007-03-12):
要选用多大的晶振啊?怎样处理成方波啊?幅度10V左右。
各位大侠有没有使用的好的电路,给我一个把,多谢拉!

网友A:
可以用2M晶体、也可用4M、8M的再分频

用逻辑电路搭振荡器即可,用4000系列的CMOS电路可直接工作在12V下,输出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B:
用4或8MHz晶体,再加一片4060

全有了

楼主:
楼上的两位,能给个成熟的电路吗

网友B:
4060的datasheet里面就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