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稳压电路方案,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楼主(2007-03-12):
大家好!这么久了还是一个菜鸟,真是不好意思,请大家耐心帮助哦。
输入为市电供电,变压器串联在输入和输出回路中。如果输入电压大于220V,通过改变串联在电路中的变压器的电压,使输出稳定在220V。工作步骤是这样的:

不需要降压时:Q2,Q4一直通
需要降压:
    正半周:Q3通,Q2延时断,Q1延时通
            Q3,Q4工作在直通状态,Q1工作在开关状态,
    负半周:Q1通,Q4延时断,Q3延时通
        Q1,Q2工作在直通状态,Q3工作在开关状态
用单片机产生PWM脉冲,用CPLD做各个IGBT需要的延时,和相互间的逻辑关系。CPLD部分如何实现?
还有工作步骤是不是可以简化不用这么麻烦呢?
真是一大堆很大的问题,请见谅了!

楼主:
鼓足勇气发出来的帖子

请路过的大侠帮忙解答哦,由衷地感谢

网友A:
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需要好好想想。

“不需要降压时:Q2,Q4一直通”
那么Tr的工作类似一个次级短路的变压器(暂不考虑Lf),其初级阻抗相当小,这个没有问题。
需要降压时,四个管子开关工作,交流的正负半周导通管子不同,那Lf中储存的能量不是又送到负载了?

还得好好想想。

网友B:
估计难度不小哦,高端驱动、时序的严密配合、电感能量的

你是做电力节能的?
用于大功率切换?

那就先看看这个贴吧
很好玩的哦:-)

网友C:
这个电路很有意思。关注

网友D:
补偿式交流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
不是电力节电

最终目的是希望用在交流稳压,但是现在为了减少难度,所以先做只是降压的

楼主:
lf的能量释放问题,我似乎没有考虑到

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时候,Lf的能量好像是会又送到了负载上

楼主:
看完了:关于环行变压器容易爆炸的问题

看过:关于环行变压器容易爆炸的问题。汗如雨下了,如果各个开关管的工作逻辑关系,是不是可以避开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网友E:
一个值得分析讨论的电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