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滤波和LC谐振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7-03-12):
请问LC滤波和LC谐振有什么关系?它们的特征频率的平方都是1/LC啊。

网友A:
利用LC谐振电路特性做成LC滤波器

网友B:
滤波要求工作于相当宽的频率范围

是工作在回路的谐振频率以上。
而且滤波回路的Q值必须很低,其频率响应曲线不能有较高的峰,如果Q值不能满足要求甚至可能在电感上加电阻以降低Q值。

网友C:
是工作在回路的谐振频率以上

"是工作在回路的谐振频率以上" 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对不起,我没说明白

我指的是低通滤波器。

楼主:
越来越糊涂,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D(2012-12-05):
关键看你什么场合, 要是对特定频率滤波,则Q值越高越好; 要是在控制环内,高Q可能会导致不稳了。

网友E(2013-04-16):
引用 网友B:
是工作在回路的谐振频率以上。而且滤波回路的Q值必须很低,其频率响应曲线不能有较高的峰,如果Q值不能满足 ...

是工作在回路的谐振频率以上??

LC滤波 不是应该工作在 谐振频率以下吗? 远离 谐振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工作在回路的谐振频率以上。而且滤波回路的Q值必须很低,其频率响应曲线不能有较高的峰,如果Q值不能满足 ...

期待maychang
现在想做LC滤波 ,但担心振荡。
想知道怎样避免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