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器件可以做1500V直流电压的切换? 多谢!

楼主(2007-03-12):
在设计一个设备,需要做1500V/1300V/1000V等直流电压的切换,电流非常小,1个uA左右,有没有三极管可以做这种高压的切换?请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A:
耐压1500V的管子倒是有

问题是在1500V电压下,管子的漏电流很可能大于1uA。

网友B:
继电器

不过最好还是控制低压侧

楼主:
继电器切换的时候会打火

而且速度也不够的。

楼主:
其实就是想让输出电压在0、1300、1500之间快速(50uS以内)切

想用单片机来控制,但是没有找到耐高压的器件。

网友C:
1uA不好用晶体管切换,IGBT也许行,但估计能满足的也难找

    价格也低不了,非要找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的话,最合适的高压开关元件恐怕是电子管了,只是这东西即使找得到(有心绝对可以),70后都搞不定,更别说现在的年轻人了。
    做产品的话,不妨换个思路,不要直接控制,用间接控制法,控制高压发生电路而不是直接控制高压输出。

网友D:
1uA是什么意思?负载电流还是高压源输出能力?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只有1uA,IGBT估计也难搞定

尤其是温度较高情况下。电流大些反而比较容易。
电子管可以用,但现在很难买到,即使买到价格也不能接受,以后的货源也是问题。
还是chunyang所说,换个思路,从另一个方向考虑考虑。

楼主:
电子管体积有点大,我们做的是便携设备。

不过电子管和设计人员的出生没有太大关系吧,找本老书看看还不都一样,呵呵。

网友C:
呵呵,你可以试试

设计思路是截然不同的,除非你有现成的样板可1:1的仿。

网友E:
1500V,1UA,继电器到是不一定打火……

呵呵,但你的50US的响应时间,继电器肯定是做不到了……

网友F:
“干簧继电器”我想应该可以

网友C:
“干簧继电器”?这类继电器的触点无法承受这么高的电压

继电器触点的耐压由触点间的空气隙长度决定。

楼主:
继电器方案我也觉得是不可行的。

主要是高压和速度,这两点继电器都不行。不知道小信号的三极管的最小导通电流一般能做到多少。

网友G:
用模拟开关试试

网友H:
做个调压的高压模块不就成了

网友C:
不要在直接切换上动脑筋了

前面已经讲过正解,间接控制即可,楼上李冬发的法子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I:
50us……很难达到吧?

高压电源内阻往往很大,负载又往往多多少少带点容性……

网友A:
李冬发 大概也没有注意到50us这个要求

可调压的高压模块,如果是开关电源,要在50us内完成调整过程,不容易。
别说50us,就是1ms都不容易,除非用线性调整,那倒是比较快。

网友J:
50us机械的基本不灵,其实更难的是1uA的要求!

目前耐压1500V能够做到1uA泄漏的器件估计找不到!
搂住为什么提出这个1uA的要求,你的应用条件更具体一些比较好。

网友A:
其实,如果不怕多耗电,泄放掉一些也允许的话

问题就解决了。
可惜楼主说,是便携设备。

网友K:
晶体管是无法达到要求的

高压晶体管都是大功率管,即使是目前耐压最高的SD838(BVcbo=2500V),在Vcb达到1000V时,漏电流也达到50uA;
看来只有用电子管做一线性电源比较实际些。

网友K:
也不行啊

刚才没注意到“便携”二字

网友L:
其实这个要求很苛刻啊,大家想想

在us内变化1000多伏,多大的摆率?线性电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这里有个误区,楼主要求的是负载电流1ua,换句话说,能供上更多没有问题的,又不是恒流,用个射极跟随电路,高输出1000v,低输出0v,那来的漏电流影响?这么小的负载电流,用个to252的高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M:
chunyang说的不错,我见过的进口产品就是这个方法

高压电压是很精确的:)

网友N:
这么高的电压建议尝试直接开关切换之外的方案

可以尝试采用开关电源的DC-AC-DC转换原理,采用两路输出的高频变压器,一路作为调节参考,一路作为1500,1300,1000输出端。把调节参考输出的电压反馈回来控制开关电源控制器的输出电压VREF端,这样就可以用高速低压开关器件在控制器的参考端调节输出所需要的1500,1300,1000等电压了,但估计精度不会很高。

网友O:
KEITHLEY 237

KEITHLEY 237 设备里的元件能满足需求,找找这方面的图纸,而且还有四象限的电源功能。
输出最大电压:正负100uV-1100V
输出最小电流:100fA(0.0000000000001A)
输出最大电流:10mA-100mA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这两天和同事们进行了多次讨论,通过一些控制逻辑可以适当放松设计需求,例如可以暂时不用考虑切换的速度,所以想考虑用继电器,但是不知道继电器的触点在处于断的状态时之间有1500~3000V的直流电压是否会打火。

我们计划的控制流程是先不给高压,然后控制各继电器处于应该的状态,然后通过控制高压的输入电源的通断来控制高压的给出。如果要更换状态,也是先断高压,然后继电器就位,然后再给高压。

这样有个风险就是断开的继电器触点在面对1500~3000V的高压时会不会放电?需要用多大的继电器呢?高压导通情况下的最大可能电流是100uA。

网友O:
高反压管

2SC2125
BU225
BUY71
2SD621
BDX31
3DD261F

网友O:
控制低压更容易些

楼主:
麻烦PowerMan大侠出来讲讲,多谢!

楼上各位的发言让大家互相都有收获,老大不妨出来讲讲,多谢!

网友P:
1500V/50US的开关^容性电路很难做到吧,确实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