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加电打火花现象

楼主(2007-03-13):
最近给车载GPS做了个直流电源,IC用的是MPS的MP2467,需要将电压从24V降到5.0V,样板做好后,我在输入端加24V的电压时,出现打火花的现象,搞了半天也没消除掉,请教高手,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估计这个打火是给电源输入端大电容充电造成的

给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适当大小的电感即可

楼主:
RE

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A:
不用谢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就是串联了电感解决的,这种电感不用追求Q值,反倒是直流电阻大的电感,对抑制火花有辅助作用。另外还要注意在输入端还要和地之间并一个反向二极管,作为电感的续流管。

网友:
我也试试!

楼主:
re:AA_55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我试过了,在输入端加了个4.7mH的电感,解决问题了;

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不加续流二极管时间长了会不会对直流电源的性能有影响,如果加的话,对这个二极管的参数有什麽要求吗?

另外我又试着在原来的两个电容之间加电感组成PI型滤波器,结果依然有打火现象,为什麽二极管一定到加到电容的前面才能抑制打火现象,希望高手们能解释解释;

谢谢!

网友A:
续流管子一定要加的

否则,你断开电源时候,电感的自感电势会引起断开时候打火,甚至可能因为电压太高而损坏其他器件。

这个管子通过电流能力要比你的负载正常电流大一些,耐压最好高些。按照ISO7637的规范,至少应当是200V。

不能再这个电感前面加电容。这个电感就是用来抑制电容上电时候高速充电产生的大电流(因而打火)的,加了电容就不是愿意了

楼主:
re:AA_55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B:
一般电源都有此现象,可以不理会。

网友C:
不理会??

这个态度。。不好吧。。

网友A:
在汽车上不能不这么处理

汽车的EMC规范比普通的电器产品要严格。如果不加电感,上电冲击电流产生的电磁辐射就很可能超过规范要求。

这个冲击电流还是很大的。我在24V汽车上,仅用1个1000uF电解电容做输入滤波,就会有高达10A的冲击电流。这是因为汽车电池的内阻很小造成的,必须抑制。串联一个220uH电感后,冲击电流下降到3A左右,而且上升沿也变缓了,这非常有利于抑制电磁辐射。

楼主:
RE

以下是我做的直流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端的电路,请高手看看有什麽地方要改进的,先谢谢了!

楼主:
输入端的电路

楼主:
输入端2

楼主:
RE

我的问题是:
1.在输入端2图中,D3和L2并联那样能起到续流作用吗?如果能,那麽和输入端1中的接法相比那种比较好;
2.在输出端图中,D2是不是也是起续流的作用(资料中的参考图是这样接的)。

希望高手能指点指点,谢谢!

还有 to AA_55兄:

“
这个冲击电流还是很大的。我在24V汽车上,仅用1个1000uF电解电容做输入滤波,就会有高达10A的冲击电流。这是因为汽车电池的内阻很小造成的,必须抑制。串联一个220uH电感后,冲击电流下降到3A左右,而且上升沿也变缓了,这非常有利于抑制电磁辐射。
”

串联220uH电感,这样能抑制打火现象吗?我做过实验,在我的板子上接10uH的电感就抑制不了打火,最后接的是4.7mH的电感才达到抑制火花的效果,至于冲击电流我还没测试呢,我的这个产品也是要做认证的,所以比较关注你说的这个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A:
注意到我前面的贴子说过的一句话吗?

选用直流电阻大的电感,而不要只考虑电感值。电感附加的电阻本身对抑制电流峰值作用也比较大,否则就要选用比较大的电感。

我在选用电感时候,特意选用了直流附加电阻比较大的电感。我用的220uH电感,自身的直流附加电阻大约3-4欧。我的元件参数是对我的电路的,你不能直接照搬,主要是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A:
另外,关于续流电路

你还是不太理解续流的作用。如果B1、B2是电源输入端,13楼的接法是正确的。14楼D3无论如何是起不到续流作用的。

网友D:
这是所谓“涌流”问题

不要加什么电感,只要加一个合适的电阻即可——
注意到AA_55的做法吗,“电感”只是一个形式,本质还是一个功率电阻——
至于什么是合适电阻,就要依据认证和可靠性等具体产品要求而定了。

另外,要认真考虑awey的意见——有电路接点接通,就有火花!
这就先要看所产生的火花是否必要去限制,再考虑要限制的程度,然后才是如何限制。

楼主:
re:AA_55

感谢大家的帖子,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 的确,我对续流的理解不透彻,昨天专门在网上查了查,知道是为了防止电感高压的产生;

2. 帮忙解释一下请教为何14楼中的电路起不到续流的作用,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电源输入端停止供电,电感会产生左-右+的自感电动势,加上二极管后,就会产生电流回路消除电感上的自感电动势,不知道这样理解哪块出错,如果给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会怎麽样呢?请指点一下.

3. 我这个直流电源需要输出电压5V,电流大于2A的电流,输入电压是12V或者24V,为了达到2A的输出电流,我在输出端加了个2ohm的电阻,当输入电压是12V时,输入电流大约有1.5A左右,当输入电压是24V时,输入电流大约有0.8A左右,请问如果用小的电感串电阻的方式(我试了22uH的电感要加大约30ohm的电感才能抑制打火,输入是24V)或者大DCR的电感(我用的是4.7mH的电感,DCR为64ohm)串接到输入端,这样的话电阻会消耗相当一部分的能量从而降低IC的效率,如果将电阻和输入端的大的钽电容串联,而在输入端加个小DCR的电感,这样的话会不会降低电阻上的功耗,如下图:

网友A:
不必完全消除火花

完全消除是很困难的,只要能将辐射抑制到比较低的水平(能过EMC)就可以了。这么低的火花也不会对开关触点有什么影响。

如果输入电流比较大,小电感串电阻或大DCR、大电感路子都不合适。如果兼顾电源效率和抑制火花,应该大电感+小电阻,不要试图去加大电阻来降低火花,这样影响效率。

电阻也不能串联在电容回路上,这将降低电容的滤波能力

至于续流问题,自己再去琢磨琢磨吧,这对自己理解电路有好处

楼主:
to各位高手

通过实验又发现几个问题:
1. 给电容串联电阻(用的是1K的,就是上图中的R7和R8),为了得到2A的输出电流,输出端加了个2ohm的电阻,做了这个实验后发现有问题,输出端没有电压输出,IC的FB脚的电压为0V,EN端的电压正常,自己不明白怎麽会这样

2. 如果输入端(24V)串接45ohm的电阻,会有10V左右的压降,输入端效率为58.3%,假设MP2467的效率是90%,那么输出端的效率只有52.5%,如果输入12V电压,那麽会有2.5V左右的压降,输出端的效率只有71.25%,这样效率的直流电源对汽车上的蓄电池是极大的浪费,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同时解决打火花和IC效率的问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晕。遇到问题先要自己动脑筋思考

你给输出加电阻有何用?哪种电源能靠在输出加电阻增加输出电流?乱弹琴嘛。我已经告诉你,不能在电容上串联电阻,这样电容滤波能力就大为下降,甚至丧失掉了。

还有,前面的贴子我已经说了,要同时抑制火花还要兼顾效率,就要加大电感,减小电阻。怎么还在电阻上做**?电阻是耗能元件,电阻增大直接降低系统效率。你要兼顾这两者,只能靠加大储能元件实现。

兄弟,这样做是不行的。你的模拟电子技术和电路理论学的实在不好,先去看看基础书

楼主:
谢谢AA_55的建议,是应该加强基础的学习。

我在输出端加2ohm的电阻是为了模拟实际应用中的输出电流,不知你有什么高见,谢谢!

网友E(2007-04-23):
Datasheet

有MP2467的手册吗?请给我传一份(shenzhong@yahoo.com)。谢了

网友F:
不能加电阻

在输入回路中加入电阻就会产生压降,这对电源来讲应该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