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号问题

楼主(2007-03-13):
请教一下单片机编号的意义,比如一片AT89C51正面的编号是:AT89C51 20PI 9937,反面是:8H1693-19651H 1TAIWAN-U 8H9937,这些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反面的是厂家内部编号,一般是生产线、封装线信息

不必在意,正面AT89C51是型号,20PI是封装和等级,9937是封装日期,99年第37周。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芯片的数据手册中,一般都会给出这些标注的具体含义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