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问题

楼主(2007-03-14):
  我输出用3pCS LED和用5PCS LED,同样用60MA的电流来驱动,请问它们的亮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肯定不一样啦

网友B:
chunyang这下马失前蹄了.

楼主没说并的还是串的吖?

网友C:
不觉得。同样的电流,不同的LED,亮度应该不同

再说,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网友A:
呵呵,是有漏洞

并联时肯定不同,串连的话如果使用电流源驱动,LED的亮度与LED的个数无关。
多谢bsbjx提醒。

网友D:
chunyang有风度,这么虚心。

哈哈

网友A:
不好意思……

楼主:
继续.....

  说明,LED如果是完全相同的,而LED全部都是并联的呀,给的驱动电流都是一样 的.

  如果不同的话,什么地方有差异呀

网友A:
电流不同,亮度就不同

同样电流驱动,不同个数LED并联的话,每个LED的电流能一样吗?而LED的亮度和电流也非正比关系,总体合成亮度也会不同,所以无论单个比还是合成比亮度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