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不良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14):
选择正确的品牌并进行正确的焊接操作的话,不良率基本是

网友B:
大部分情况都是操作不当导致G端击穿

MOS 来的时候在导电带上包装的,只有在安装时候才取下,一定要注意静电问题,操作要接地,要有保护腕带

网友C:
带ESD保护的最好

选择MOS管最重要是带ESD保護的,其次是焊热工藝,最后是散热的问题,以上三个因素能控制好的话,不良率应该在千分之三左右。

网友D(2010-06-29):
晕,选mos,要看自己电路设计吧,和是否有ESD关系不大的,焊到电路上以后,形成回路静电不可能只对mos产生损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