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哪种总线?谢谢

楼主(2007-03-14):
想做一个工业测控系统,要用的总线,数据采集的频率在10K以上,控制器的控制频率可达K级。有一个上位机采用PC机普通电脑,多个下位机用单片机。
请问哪些总线可满足要求?  满足的总线中哪些相对好学易用?

谢谢!!!

网友A:
ISA简单

但是现在PC机上都是PCI槽了,很少有ISA

网友B:
485总线即可

ISA、PCI等是PC内部总线,不存在上、下位机的概念。

楼主:
usb也满足要求吧?usb工业上好象用的不多吧?

网友C:
版主说的对!

应该采用RS485!

网友B:
USB无法在一条线路上直接带多个节点

得用集线器,其工作距离和成本根本无法和485相比,而且抗干扰性也差得远,MCU系统也不需要高速数据吞吐,所以这类应用中,USB根本不在选择之列。

网友D:
rs485,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