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ds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一个DSP图象处理平台。    pc机通过RS232口 向51单片机传送控制信息,单片机将受到的数据存储到外接的双口RAM里,
然后由单片机向DSP发出中断信号,DSP收到中断后访问双口RAM取得控制信息。
    问题是单片机如何向DSP发中断?假如利用单片机上的某个口,将其设置成双向I/O口来发出中断,
那么应如何将它定义为中断发出口?而且这个口怎么知道PC的数据已经在RAM里存好了?

网友A:
中断就是电平跳变而已

IO在软件的控制下直接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