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3-19):
  我现在想用法拉电容来储能,以前是用电池,我想问问呀 如果我以前用电池的话容量是1000MAH,那么我现在要用法拉电容的话,需要多大的呀  怎么换算呀

网友A:
1000mAH……电容的总体积会比电池大不止一个数量级

网友B:
要看能忍受的电源电压的跌落量

你可以这么估算:

1AH的电池,放电电量大概为3600库. 假设允许电源的跌落量为1V,那么要放电放3600库,就需要3600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