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解释一下什么是PUSH-PULL输出?

楼主(2007-03-20):
在一些MCU的DATASHEET中,有一些I/O为PUSH-PULL输出,哪位给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PUSH-PULL输出?谢谢。

网友A:
即推挽输出. 由两个管分别驱动高电平和低电平

输出高电平时,上面的管子导通,下面的管子截止.

输出低电平时,下面的管子导通,下面的管子截止。

楼主:
谢谢版主,

它应该只能输出0和1两种状态吧?

网友B:
PUSH-PULL输出可以输出模拟量

即可以输出一定范围内任意值。但MCU的输出显然只能是高和低电平两种状态。

网友C:
PUSH-PULL输出中文叫做“推拉输出”

“推拉输出”意味着要用力,所以这样的I/O是有直接驱动能力的。

网友A:
可能有三态也难说,两个管都断开时就是高阻的。